[方案相关] 华大单片机-OPA及DMAC+UART问题

楼主(2020-09-14):
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华大单片机的FAE:
所用型号:HC32L136K8T6
1,使用OPA模块,只使用 OPA1、OPA2。没有用到OPA0,但手册要求必须要同 使能3个OPA(例程也是如此)。硬件已经规划,OPA0其中的引脚作AD,及其它GPIO用,请问,OPA0对这样的使用,会不会出问题?(目前测试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同时使能3个OPA模块
2,如何使用DMAC+ADC,自启开启扫面转换?--调高单片机协效率
3,如果高效使用,DMAC+UART接收不定长度的数据帧?---?

网友A:
OPA0在没有初始化,只是使能的时候,外部的OPA0的相关引脚和内部OPA模块是不连接的,参考通用运放的模式,OPA的外部正负输入和输出引脚才和内部OPA模块连接

网友B:
只使能,没有进行IO映射是没问题的。

对应OPA也不能配置,这样的话,即使OPA使能也不会对引脚有影响。

网友C:
可以的,你没配置IO官脚,就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好的,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使能,没有进行IO映射是没问题的。

请问有没有 UART 与 DMA同时实用的例子?

楼主:
算是记录开发帖子:
后面全调试通过了,方法:ADC配置是顺序扫描模式。触发,DMAC传输一次,配置DMA完成中断。在中断函数里再次开启一次ADC,采样。DMAC->CH0

DMAC->CH1只作了串口发送功能。DMAC->CH1、DMAC通道数只两个通道,确实少了些。

可以设置通用定时器定时触发ADC转换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你串口不定长数据搞定了吗? 我用华大460的片子,采用定时器timer0的超时来做的接收不定长数据。 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dma的目的地址已经满了,我不知道怎么再次从数组的0开始接收或者发送。

网友A:
这里有L13x和F460的UART的空闲中断的例子,使用DMA作为UART的接收传送,ADT(Timer6)配合作为空闲中断
空闲中断的空闲时间通过设置Timer6(ADT)的周期实现
只有当接收完,超过时间,产生ADT(Timer6)中断,并计算Rx的buff大小,然后做发送回相同的数据。

@h32446975 :手册上说TXE和TX需要同时写1,例子的DMA用什么事件触发的,如果是TXE,可能先disable再使能,如果DMA用TCE触发,应该可以一直保持TX使能,每次发送时候使能TCE就可以了吧,没试过。
请帮忙解惑一下,启动新的DMA发送时,为什么要先禁止串口发送,串口发送空中断,再打开串口,串口发送空中断? USART_FuncCmd(USART_CH, UsartTx, Disable); USART_FuncCmd(USART_CH, UsartTxEmptyInt, Disable); USART_FuncCmd(USART_CH, UsartTxAndTxEmptyInt, Enable);
这个真是好东西。。。请问您是官方的技术吗?国产片子要推广,这个片子的确不错。就是有些外设和st的区别有点大了。

网友E(2021-06-01):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L13x和F460的UART的空闲中断的例子,使用DMA作为UART的接收传送,ADT(Timer6)配合作为空闲中断
空 ...

要发帖才能下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发帖才能下载吗

好像刚注册的不行,要升级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L13x和F460的UART的空闲中断的例子,使用DMA作为UART的接收传送,ADT(Timer6)配合作为空闲中断
空 ...

下载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G(2021-07-30):
为啥我还下载不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像刚注册的不行,要升级一下

要升级到哪个等级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