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身边没人可以讨论,发帖请教PFC部分PCB布板问题

楼主(2020-09-14):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电源板,PFC部分的布置想到两种方式,但是不知道从EMC角度考虑哪一种更好一些呢?刚入门做这个,在这个地方有些纠结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多谢.
如下图所示:
方案1,电感当它是顶层的一根导线,好处是开关管D极这根线会比较短.但是地线路径长一些.
方案2:
参考别人的设计,如果电感下面走线上下层大部分重合似乎网络面积也很小.D极这根线很长,好在地线短.不知道哪一个更好呢?

网友A:
方案1好。地线长,可以适当加宽地线,或者大面积铺铜代替地线来解决。

网友B:
我也觉的 方案1好一些,走线切记短,粗,直 尽量减少走线距离   元件布局很关键

网友C:
  买几个成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好。地线长,可以适当加宽地线,或者大面积铺铜代替地线来解决。

好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的 方案1好一些,走线切记短,粗,直 尽量减少走线距离   元件布局很关键 ...

是的,这几个器件摆放尝试了N种组合,搞得头都晕了

网友D:
回路还是太长,可以考虑元件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路还是太长,可以考虑元件翻转

可以详细讲一下吗?您说的反转是什么意思?旋转180度吗?哪个器件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面布线,当成用单面板。

单面布线EMC会更好吗?

楼主:
主要的困难就是这个1.2千瓦的电源怎么通过EM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EMC好。拉线尽量用单面层,会強迫你养成接短线的习惯。线变短了,各项指柡跟着変好。当然你仍用单 ...

你这个说法我不太认同,单面布线会比较绕弯.除非到处跳线.,相反,层数越多越容易实现最短路径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