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能够挑战传统RISC吗?

楼主(2020-09-14):
RISC-V能够挑战传统RISC吗?目前基于RISC-V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应用广吗?
      下载视频

网友A:
美国公司 要买孙正义的ARM 400Y美金,这孙子 发财全靠 阿里巴巴啊, 不知道感恩。  作为嵌入式工程师,在IDE起来后,价格一样的条件下,多用RISC-V的,毕竟不用ARM授权内核 收钱。

网友B:
如果价格和性能和ARM持平或更低,只要生态能赶上,肯定会影响ARM的生存,毕竟没有授权费。

网友C:
买过一个GD32VF103的开发板。
对比一下,
GD32F103,硬件支持16级中断嵌套。
而GD32VF103,得靠软件进行保存与恢复上下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过一个GD32VF103的开发板。
对比一下,
GD32F103,硬件支持16级中断嵌套。

咱没有搞的清楚什么是上下文,是不是有全局变量,经过中断后,本不该变化的,被变化了??

网友E:
上下文一般就是指代码都会修改的芯片寄存器,如rtos切换任务的时候就会将必要的寄存器的值压栈,切回来的时候出栈来实现运行代码切换。因为这玩意没中断嵌套,进入中断时禁止了全局中断,所以中断函数里面保存了几个相关的寄存器值(上下文)之后重新使能全局中断来实现嵌套吧。

网友F:
现在很多消费类的asic或者soc,很多都是RISC-V的,出货量已经不少了,
我们今年量产的人脸识别芯片,里边就放了2个RISC-V的核心,550MHz主频,

然后去年很多的TWS耳机,蓝牙音响,智能玩具,智能手表等等,主控以及语音识别的芯片,已经内置RISC-V的核心了

我们今年另外一款蓝牙AI语音芯片,放了4个核心,其中就包括RISC-V核心,DSP核等

RISC-V核心我感觉后面会越来越多,消费类的成本也挺敏感的,RISC-V有能力的公司可以自己研发,没有的可以买授权IP,而且IP费用比ARM可便宜多了。
现在RISC-V的工具链也不是什么问题,都已经到位了,下面就看大公司开始推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下文一般就是指代码都会修改的芯片寄存器,如rtos切换任务的时候就会将必要的寄存器的值压栈,切回来的时 ...

谢谢兄弟的提醒,还真没有注意这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价格和性能和ARM持平或更低,只要生态能赶上,肯定会影响ARM的生存,毕竟没有授权费。 ...

没有授权费是假的,,,基于RISC-V开发的内核像芯来等公司,,,如果芯片设计公司用到基于RISC-V开发的内核公司的内核产品,,,一样需要授权费,,,至于价格比不比RISC便宜不太清楚

网友E:
肯定比ARM授权费低,虽然一般不会自己做IP核(不是每个厂家都有这个设计能力),但是设计IP核的只要不是一个厂家,形成竞争就会便宜。目前新出的RISCV通用MCU价格基本都可以跟M4持平,刚出来就可以做到这个价格,之后就会更便宜了。就是工具链感觉还是有问题。我一开始下载xpack里面打包的工具链,是不会执行SystemInit函数的。一样的程序不改动,用跟IDE一样版本的就正常了……

网友H:
我也在了解这个

网友D:
上面有朋友讲GD32VF103不支持中断嵌套,查看了相关资料,还真是这么回事,想嵌套,只有强行打开总中断开关,同时必须保存相关寄存器(需要用汇编吧),退出时再恢复相关数据,虽说麻烦,但是当年用汇编的时候也真是这么玩过,不过最近的项目想用CH32V103,也是RISC_V的IP,相关文档描述,是支持中断嵌套的,不过只有两级,但是,就是这2级,应该可以满足90%以上的市场需要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咱没有搞的清楚什么是上下文,是不是有全局变量,经过中断后,本不该变化的,被变化了??
...

以前学汇编的时候,有个中断的现场保护,上下文指的就是这些需要保护的资源。
Cortex-M3这类MCU处理中断会自动进行现场保护。RISC-V则不一定。
所以这不只是中断嵌套问题,即使不嵌套也要小心对待。特别是在中断子函数里进行函数调用。
当然这些都是可解决的。

网友I:
使用中断这么麻烦吗  价格也没有明显优势,看来还需要等等再研究研究。

网友J:
视频还需要下载?

网友K:
长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