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果基准源够准的话,STM32F1的ADC精度能达到千分之一吗?

楼主(2020-09-14):
如题,理论计算的话,应该是能达到的。实际使用能不能达到,请大神们讲讲吧
谢谢啦

网友A:
ADC的精度一般用xx位表示,10位表示量化为2^10=1024份,不知道你的千分之一是表示什么,,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精度一般用xx位表示,10位表示量化为2^10=1024份,不知道你的千分之一是表示什么,,误差? ...

不是说ADC的精度,是系统整体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