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磁流量计在复杂工业管道中的选型与安装

楼主(2020-09-14):
一、概述

      电磁流量计用来于复杂的工业管道系统进行流体监测,对系统的原料及成品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为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提供依据。由于电磁流量计分布分散,运行环境较为复杂,其安装T艺极可能影响其运行工况,以及发生故障的几率,从而影响整个仪表控制系统的运行。故对电磁流量计的原理进行分析,对其安装工艺的研究,调试技术总结不断更新显得十分必要。

二、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电磁流量计主要由信号转换器与传感器构成,其原理是基于法拉利电磁感应定律,在其传感器中与被测管轴线垂直方向安装一对检测电极,当其接入液态介质管道,导电液态物质沿管轴侧运动时,导电液体作切割磁力线运动而产生感应电动势,此感应电动势由其两个电极测出,其理论数值为;

F=kvbd

      其中,E;感应电动势,k;调整系统,因仪表构造而异,V;被测液体平均流速,B;磁感应强度,d;被测管内径。

      如图1,测量流量时,流体流过垂直于流动方向的磁场,导电性流体的流动感应出一个与平均流速成正比的电势。其感应电压信号通过两个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传送至转换器,经过信号处理及相关运算后,将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显示在转换器的显示屏上。

三、电磁流量计的选型

1.口径选择。选掙电磁流量计一般通过流体的性质、流速等因素来确定其选用口径。一般而言,当管道流速在0.5m/s~I.5m/s为经济流速,若流体介质质对侧壁磨损性较小,建议长期流速大于3m/s,但应小于7m/s,此时可选取小于管径的流量计。

2.内衬材料选择。电磁流量计主要用于测量流体物质的流量,而随着被测物质的腐蚀性、磨损性、温度及凝结性等特点,应选择不同内衬材料的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通常所用的内衬材料及其特点分述如下。(1)天然橡胶,其耐温范围为-10℃-70℃,耐磨损、绝缘性能好,耐腐蚀性能一般。(2)氯丁橡胶,较天然橡胶具有更好的弹性,也更耐磨,但耐寒性较差。(3)聚氨酯橡胶,适用温度较天然橡胶更低,可达-25℃。(4)丁腈橡胶,较天然橡胶更耐高温、耐耐磨弹性较差,但耐油性能相当好。(5)聚四氟乙烯,是塑料的一种。它耐酸、碱性能极好,但对部分液态氟、氧、臭氧等非常态物质的腐蚀、及负压等抵抗力较差,耐磨损性能也较差。

3.电极材料的选择。电磁流量计的电极装于其管道内壁与被测物质直接接触,故应根据被测物质的腐蚀性选定。一般用于制造电极的材料有钛(Ti),耐强酸性;钽(Ta),测量精度高;铂-铱(Pt-Yi)合金,耐腐蚀能力强;哈氏合金C(HC),可用于高温次氯酸盐、硫酸、硝酸的测量;316L,耐腐蚀能力一般,但价格低廉。在造用电磁流量计时,应根据测量的精密度要求被测物腐蚀性、价格承受能力来进行电极材料的选取。

4.其他参数的选择。电磁流量计的选择还应考虑防护等级、连接法兰及电缆等因素。电磁流量计的连接法兰选择应根据管道确定,特别对于腐蚀性流体管道,不允许随意对管道进行现场加工焊接,应慎重选择。

四、电磁流量计的安装

1.安装准备工作。电磁流量计安装前,应仔细核对其参数,主要核对其口径、内村、电极等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有集中BA控制的应确认其与控制系统的匹配性。在安装前,应对已安装好的管道进行防腐处理,法兰接口处应清理干净,在确认被测物质流向之后,按流量计上所标定的方向准备安装。

2.安装方位的选取。由于电磁流量计安装于流体管道上,其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与其内部液态物质的充满度有关,故在选取安装位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流量计不得安装在泵的抽吸侧,如图2所示。

(2)开口排放的管道,流量计应装在可存储液体的底段,以免倒吸空气影响测量精度。如图3所示。

(3)电磁流量计附近需装阀门时,阀门应装于流量计的下游。

(4)管道落差较大时,需在流量计的下游设置上弯及排所阀。

(5)安装电磁流量计时,应充分考虑管道中产生气泡的可能性,予以避免。

3.电磁流量计安装。电磁流量计在安装前应确保管道的吹扫、试压等工作已完成。由于电磁流量计的测量感应电流很小,电压较低,易受外界电磁噪声的影响,故在安装时应进行可靠的接地连(跨)接。如图4、图5。

4.接线。在电磁流量计接线前,应确认其安装方位、方向准确无误,现场清扫,无积尘后方可进行。电磁流量计的接线包括电源线,输人出信号线,传感信号线、工作接地线的连接。综合接线如图6所示。

在上述接线过程中,应重视以下几种类型线路的接线。

(1)输入输出信号;大部分电磁流量计均可通过外带的PLC进行编程、检测,也可通过通信总线接受主控制系统的输入指令,故电磁流量计设置了信号输入接点、测量值临界报警指令等接入点。输出信号可通过模拟点接出,也可与输出信号组合通过RS-232通信接口实现与PC的联机。

(2)传感器连线;若流量计与传感器为分体式安装,流量计与传感器之间还需进行连线,用于将传感电流通过流量计的测量终端(实际上是磁极与电压测量单元),用以测量各用被测参数。

(3)接地线;由于电磁流量计的工作电流较小,极易受外界电场变化的干扰,所以其电源、信号线均须配套接地线,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消除测量过程中数据的频繁振荡。

五、电磁流量计调试

1.调试前检查及准备。电磁流量计在调试前,应对管道及流量计进行彻底检査,包括管道杂物等清理,油性介质管道还需进行干燥处理。调试前的检查还包括电气线路的检査,首先应对线路的接地进行检测,确保接地可靠后方可进行其他线路的测试检查,以免造成线路容性效应,储存电量,或是测量电源对仪器产生破坏作用。另外,还需进行绝缘电阻及接地电阻测试。

2.通水调试。无论是测量水性介质、混悬液体,还是测量油性介质的仪表,在正式调试前,均应模拟实际测量介质的温度、压力、流速等条件进行通水调试。若在通水试验过程中发生异常,或是参数缺失,应对仪表进行单体检测或送出产单位进行校验。

3.系统调试。电磁流量计在进行完单项功能通水测试,控制主机各项预备调试完成后,可进行系统调试。油性介质管道需进行干燥后方可通入被测介质进行系统运转。

      系统调试时,主机系统应预先对各个测量点进行编码扫描,确保各仪表部件均在正常工作状态后方可进行功能性调试。功能性调试时,由主机系统对各仪表分别进行参数的读取,临界值报警试验等,然后进行控制数据的写入。逐一进行调试,并将相关数据发送到相关上机位进行分析。主机在系统各仪表调试完成后,可进行仪表终端单体PLC编程调试。PMLC编程调试对仪表调试具有重要意义,它可在不影响主机工作状态的情况下,对单个仪表进行数据读取、参数写入和调整。现代PLC技术的发展,使其在电磁仪表调控中的应用显得更加方便,大部分的电磁流量计均可选购与其产品相配套的IC编程控制器,通过专门的接口,可进行单个仪表的调试完成后,应在连续的工况条件下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测量,观察其测量数据的稳定性、可靠性,并结合其他测量方式进行校对,直至系统各电磁仪表均能按设计要求运行,方可进行系统预验收。

六、结论

      通过电磁流量计在工业管道控制系统的应用,在仪表的选型、安装工艺的调整、试验等方面进行总结,为提高工业管道控制系统中电磁仪表安装、调试的成功率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为工业管道控制系统更高程度的集成化、自动化提供了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