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寻找 GD32F3x0_DFP

楼主(2020-09-14):
需要使用GD32F330C8T6,缺GD32F3x0_DFP 这个pack,,一直找不到

网友A:
楼主找到没,我也没找到,下载了个GigaDevice.GD32F3x0_AddOn.1.0.0,虽然装成功了,但KEIL的芯片列表还是没有这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没,我也没找到,下载了个GigaDevice.GD32F3x0_AddOn.1.0.0,虽然装成功了,但KEIL的芯片列表还是没 ...

找到了,但是在keil下打开固件库提供的工程,还是提示找不到芯片,,,折腾好好几天,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但是在keil下打开固件库提供的工程,还是提示找不到芯片,,,折腾好好几天,放弃了 ...

如果是用Keil5打开Keil4的工程,需要在keil菜单里选择把工程转换为Kei5工程,这样就可以找到芯片型号了

网友C:
用iar可以吗

网友D:
有下载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