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关定时器与计数器问题

楼主(2020-09-14):
高速定时器TIM1配置为计数器模式时,是不是每个通道都可以配置为独立的计数模式?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仅对应1个计数器,某一时刻只能使用一种计数模式,即所有通道对应一种计数模式。

网友B:
dma模式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仅对应1个计数器,某一时刻只能使用一种计数模式,即所有通道对应一种计数模式。 ...

所有通道对应一种计数模式是不是指定时器设置为一种计数模式,各个通道可以单独设置arr值嘛还是每个通道都是同样的arr、psc还是什么意思?刚接触希望详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通道对应一种计数模式是不是指定时器设置为一种计数模式,各个通道可以单独设置arr值嘛还是每个通道 ...

一个定时器只有一个ARR/PSC,所有通道都共用它们。

刚接触不是问题,完全不看手册就有问题了。

网友C:
想想就不可能,本质就一个计数器

网友D:
肯定不行得拉,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E:
一个计数器, 可以做出多路pwm, 各种功能.
但是, 计数只有一个...你想做一堆计数器,可以用逻辑芯片,cpld, fpga啊,各种外挂芯片, 那个更专业.

网友F:
定时器有通道吗

网友G:
某一时刻只能使用一种计数模式,即所有通道对应一种计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