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新建工程问题

楼主(2020-09-14):
./driver/inc\gpio.h(58):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common\hc32l110.h(2253): warning: anonymous unions are a C11 extension [-Wc11-extensions]

".\Objects\display--v2.0" - 27 Error(s), 3514 Warning(s).
请教下,现在用mdk5.30新建了一个工程,编译的时候出现很多以上的警告,请问下这个要怎么解决?有详细的工程建立教程吗?

楼主:
./driver/inc\gpio.h(58):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driver/inc/ddl.h(58):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common\base_types.h(83): error: "unsupported compiler!!"
#error    "unsupported compiler!!"

错误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driver/inc\gpio.h(58):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driver/inc/ddl.h(58): warning: In file  ...

编译器错了,应该使用编译器6或者5,看驱动库版本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错了,应该使用编译器6或者5,看驱动库版本而定

谢谢,我改成5,可以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错了,应该使用编译器6或者5,看驱动库版本而定

再请问下,还是新建的工程,识别不到jlink-ob工具,不能下载,而例程的工程可以,请问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下,还是新建的工程,识别不到jlink-ob工具,不能下载,而例程的工程可以,请问是哪里设置问题? ...

还是刚才那个设置里面,debug选项卡,可以选仿真工具。注意仿真工具里面吗需要选flm文件。
如果不熟悉的话,还是用例程,例程里面有template的空白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