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如何配置OPTION BYTE

楼主(2020-09-14):
如题,如何一次性配置好OPTION BYTE,后面只要不改动复用功能,就不需要再配置,
目前我知道的方法是使用STVP修改,但是每次都要设置一次这个好麻烦,
求赐教!!

网友A:
可以在程序中写一段程序,对OPTION BYTE编程。

网友B:
在程序中,进行编程,然后对option byte进行编程,才可以的。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 用户自己进行option编程是可以的。

另外,你可以基于option配置生成一个option配置文件,烧录时跟用户机器码文件一同加载后进行烧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 用户自己进行option编程是可以的。

另外,你可以基于option配置生成一个option配置文件,烧 ...

我有个例程是用汇编写的,里面就有一个独立的OPTION BYTE头文件,编译生成S19文件,然后烧录就可以运行了,但是现在自己用C写就遇到这个问题了,想用复用的BEEP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中,进行编程,然后对option byte进行编程,才可以的。

有代码可以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