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楼上楼下两个电话直接通话可以吗?

楼主(2020-09-14):
楼上楼下,两个电话,使用两根线并在一起,我给这两根线加上一个24V的直流电,请问,楼上楼下这两个电话能不能通话?

楼主:
我不想安装市话,就想一对一通话,两个电话机怎么实现?

tyw
去淘只二手电话交换机就能互打内线电话了

网友A:
载波对讲机 了解一下。可以免去接线的一堆麻烦
无线对讲机、电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一定要用 有线 电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小交换机

楼主:
谢谢tyw
您是PDF大全

楼主:
我买了两个电话机,两根RJ11线,等做完试验告诉大家

网友B:
应该是要接个小程控交换机的,不然怎么振铃

网友C:
哈哈哈, 电工就喜欢折腾.
很多子母机支持通话.

lz要自己做个交换机?

网友D:
印象中,电话机是由交换机恒流供电的,直接供24V肯定不行,串个电阻改成恒流供电,应该能凑合通话。拨号分两种方式,脉冲拨号或双音多频拨号。双音多频拨号需要程控交换机解码然后振铃,反而脉冲的用模拟交换机就行。

网友E:
闲鱼二手电话交换机吧。。。
另外电话,10年前记得是48V吧?

网友F:
1.用一个20-30V输出的变压器,接到电话机上,即可振铃;
2.用一个20-30V直流电源,串一电阻,对电话机供电,电阻的选择是,摘机时,电话机上的电压约7V;
3.将上面两个电路综合起来,就可以通话了。

网友G:
不能直接接直流稳压电源,需要串联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否则声音太轻了。
另外,需要加振铃。

网友H:
语音聊天不香?

网友I:
这不就是加个微信的事?

网友J:
加直流电可不行,电话线是电流源性质的,模仿电话线就可以。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电源上串个电阻,但此法不能解决振铃问题。

网友J:
过去曾经用170回铃法呼叫并线电话,但现在此法应该行不通了,光缆越来越普及,电话线路都成了“虚拟”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捣鼓清楚了,向大家汇报

楼主:
各位热心人,
今天收到两个电话机,一个电话结另外一部电话的出线,两者并在一起;
剪断一根RJ11两芯线,接到稳压电源上,上电12V,发现两个电话机都点亮了,但是两个话筒之间说话听不见声音;
按照大家的指点,给供电线串入2个510Ω电阻,两个话机正常点亮,并且两个话筒正常通话,听得很清楚;
调整供电电压12V到32V,都能正常使用,没啥变化。
下一步,想法实现振铃,需要按照上面的PDF画个小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