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结构体成员指针初始化的问题,求助各位江湖弟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15):
好像是可以的,编译能通过就是对的

楼主(点评):
编译好像通不过。。

网友A:
没有实体变量,建立个变量就可以了
PARA_Val是类型不是变量

网友B:
.应该不行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没有实体变量  使用PARA_val    PARA_val_t   再使用 PARA_val_t .speed 就OK啦

网友D:
PARA_Val ParaVal;    //定义变量(注意: PARA_Val只是个类型)
paraVal->****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倾囊相助

网友E:
PARA_VAL是变量类型,需用用再定义一个PARA_VAL类型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