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b964解串芯片疑问

楼主(2020-09-14):
想问下sensor时钟从37.125M 变成38M,为什么四路图像的帧率只有6帧了呢,913,914的方案sensor时钟从37.125M 变成38M,帧率稍微降低,设备正常运行。

请问是和帧率同步有关系吗?
0x10, 0x00
0x58, 0x58
0x19, 0x00
0x1A, 0x00
0x1B, 0x0D
0x1C, 0x06
0x18, 0x80

采用内部同步,求解答

楼主:
有哪位大佬可以讲下这几个寄存器配置公式吗?

楼主:
老哥,感谢你回复我的帖子  ,我想请教下964内部同步配置寄存器的公式您知道吗?我这边sensor的PCLK变化了,然后就不出图了

tyw
木玩过,少累,自己啃资料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