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计请教

楼主(2020-09-14):
现在有个问题关于USB设计时,对外接口应该预留B口还是A口(PS:请不要讲一堆关于USB 的Type A,Type B类的知识);请教的问题点在于,在设计USB原理图时,对外预留的USB口应该是A或者B;比如,假设原理图里面有款CPU/MCU自带了USB OTG,那么应该与其连接的USB 口连接器应该是A还是B口;如图例中的J1和J6是基于对什么的分析,分别使用了Type B和Type A连接器;另外在设计之初应该怎么考虑把USB两端的哪一端作为初始的A设备(初始主机)或者初始B设备(初始从机)?

网友A:
A口B口主要看设计需求,自己玩就想用哪个用哪个。J1做了ESD防护,J6加了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A是主,B是从,OTG就用AB。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是主,B是从,OTG就用AB。我是这么做的。

哪个做主,哪个做从呢?

网友C:
通常来说,板子上留A母口,一般是做USB HOST用(最常见的如电脑)。板子上留B母口,一般是做USB device用(最常见的如USB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做主,哪个做从呢?

你是设计人员,不是由你决定的么?你应该有设计要求的,这不算个问题啊

楼主(2020-10-24):
引用 网友B:
你是设计人员,不是由你决定的么?你应该有设计要求的,这不算个问题啊 ...

意思就是要做到两点:1. 设计前了解使用的两个设备属性哪个可以做USB HOST,哪个可以做USB DEVICE;
2. 需根据实际需求明确哪个做需求上的USB HOST,哪个可以做需求上的USB DEVICE;
对吧?

@GavinZ :如果两个都是只有VDD,D+,D-和 GND 的USB设备,那这两个就不能直接连接了,是要在中间增加什么转换设备吗?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设计人员,不是由你决定的么?你应该有设计要求的,这不算个问题啊 ...

如果两个都是只有VDD,D+,D-和 GND 的USB设备,那这两个就不能直接连接了,是要在中间增加什么转换设备吗?如下图的device1和device2两种USB设备可否连接,如果不能连接需要增加什么转换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设计人员,不是由你决定的么?你应该有设计要求的,这不算个问题啊 ...

如果两个都是只有VDD,D+,D-和 GND 的USB设备,那这两个就不能直接连接了,是要在中间增加什么转换设备吗?如下device1和device2的连接设计是否合理,不合理的话还需要在中间增加什么转换设备可以确保连接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都是只有VDD,D+,D-和 GND 的USB设备,那这两个就不能直接连接了,是要在中间增加什么转换设备 ...

俩device连接?我认为不行的。你可以百度一下。要么就是你的需求不对。俩设备,一个host,一个device不就能连接了么,为什么都是device呢?

网友D(2020-11-24):
安卓接口好像理论上可以做主也可以做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