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求一款替换STM32F103RCT6的MM32芯片

楼主(2020-09-15):
求一款替换STM32F103RCT6的MM32芯片,最好是PIN2PIN的。
另外,我用的STM32CUBEIDE编写的代码,HAL库,改动大吗?

网友A(点评):
你好!我司有代理一款CKS-中科芯的国产MCU,是在不需要改版和改程序的情况下PinToPin完美兼容 M3核: STM32F103C8T6/CBT6/R8T6/RBT6/VBT6、 M0核: STM32F030R8T6/C8T6/C6T6/K6T6/K6U6/F4P6 STM32F031C6T6/K6U6/K6T6/F4P6 STM32F051R8T6/C8T6/K8T6/K8U6/K6T6等相关ST-MCU型号, 我们的优势在于稳定性好兼容性强,原厂实力强大,个别性能(静电、功耗、脉冲群、高低温) 优于同类产品,103系列USB功能可以正常使用进...

网友B:
正在制造中

网友C:
MM32F103-O   pin to pin

网友D:
MM32F103RCT6

网友B:
MM32F103o 就不要选择使用啦,不叙述细节啦。

网友E(点评):
为啥不能使用

网友F(2020-10-15):
一楼回复是亮点

网友G:
可以采用MM32F103RCT6

网友H(2020-11-23):
引用 网友G:
可以采用MM32F103RCT6

MM32F103RCT6ADC只有1个,而STM32F103RCT6ADC是3个,换不成。

网友I:
只能说有点难

网友J:
RCT6用的少

网友F:
这个能替换的国产芯片就太多了、综合考虑吧。

网友K:
这个不错的,太棒了,太棒了,不错的帖子哦。

网友L:
还没有出来吧。
现在的芯片确实很贵的说。

网友M(2021-04-06):
现在国产芯片出现很多种,我认为灵动做的技术支持是最好的。

网友N(2021-05-23):
程序估计底层的稍微改改

网友O:
其实可以看你硬件需求,比如需要多少个串口 I2C 等等 然后再去找匹配的

网友P:
坐沙发的回复真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