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做USB虚拟串口能用DMA吗

楼主(2020-09-15):
问下大家  STM32F429做USB转虚拟串口,这虚拟串口发送数据能用DMA吗

网友A:
USB没有DMA的,另外USB本身不是有FIFO嘛。

网友B:
fs的usb, 用不用dma, 应该没什么感觉.  cpu性能是够用的.
usb是有dma的,如果你外挂phy, 使用了hs模式, usb的dma是肯定要用的. 否则cpu就忙死了.
这个dma和usb是一起设计的. 是usb的一部分

网友C(2020-10-20):
串口那边 其实用中断发送就好了。 虽然会反复中断进去,对于72M的STM32F103  108M的GD32F103  没几条指令的 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2021-03-20):
引用 网友B:
fs的usb, 用不用dma, 应该没什么感觉.  cpu性能是够用的.
usb是有dma的,如果你外挂phy, 使用了hs模式, usb ...

我现在用的是HS模式,但是没有外挂PHY,实际传输的还是全速FS,想用D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HS模式,但是没有外挂PHY,实际传输的还是全速FS,想用DMA

可以用, 没问题. 最好找一下官方库. 自己写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