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受干扰内置看门狗和软件复位不起作用?

楼主(2020-09-15):
有一个设计没有考虑干扰,使用的是STC8A8K32S4,实际安装后发现运行不定期(几小时或几天)出现程序异常,程序中已开启内置看门狗,也做了很多异常处理的软件复位,但是每当出现异常时都没有按照预定的情况被看门狗复位或异常处理复位,每次都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
有以下几点是确定的:
1.出现异常时程序还在运行,因为定时器0每隔30ms扫描的外部按键触发的事件运行正常
2.电源电压是正常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提供一下解决思路,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发现在串口4中断中喂了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改了程序,继续测试

网友A:
这明显不是死机,只是逻辑出了问题,而且还在正常喂狗,最好的方法就是接上打印功能,看看程序在什么状态

楼主:
把串口4中断中喂狗干掉后,测试1周没有再出现问题了,惨痛的经历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