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大电流取样电阻有哪些方案?

楼主(2020-09-15):
各位前辈,大电流(50A-500A)用什么材料做取样电阻?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现在大电流测量用霍尔传感器成本性能可能都更好。

网友B:
用什么取决于你采样的电流以及用来干什么

1,采样电阻,小阻值,大功率

2,电流互感器,只能交流成分;

3,霍尔传感器;

4, 罗氏线圈

https://e2e.ti.com/blogs_/archives/b/precisionhub/archive/2015/07/10/six-ways-to-sense-current-and-how-to-decide-which-to-u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取决于你采样的电流以及用来干什么

1,采样电阻,小阻值,大功率

你说的有理,我没有说清楚,我的取样电阻用在线路板上,应该时采样电阻比较适当,但是要选择合理的类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电流测量用霍尔传感器成本性能可能都更好。

霍尔传感器需要有磁场条件,所以应该有适当的应用环境。我希望用在PCB板上,估计不能用霍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霍尔传感器需要有磁场条件,所以应该有适当的应用环境。我希望用在PCB板上,估计不能用霍尔了。 ...

500A的电流在PCB上走,还是有一点挑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A的电流在PCB上走,还是有一点挑战的。

是的,所以多请教,多咨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多请教,多咨询。

"有一点挑战"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确认可行的方案,你应该避免这样做。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直流走板子,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AC电流建议用互感器,DC电流用霍尔,而且是穿孔型的。也可以用分流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理,我没有说清楚,我的取样电阻用在线路板上,应该时采样电阻比较适当,但是要选择合理的类型。 ...

你还是没说清楚
你要采样的直流 交流?

交流多高频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说清楚
你要采样的直流 交流?

交流电,频率10KHZ以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挑战"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确认可行的方案,你应该避免这样做。 ...

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直流走板子,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AC电流建议用互感器,DC电流用霍尔,而且是穿孔型的。也可以 ...

你的建议记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