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20-09-15):
在压力变送器的使用过程中难免出现故障,下面我们针对几种故障的解决方法进行介绍。
首先,压力指示器不正确
1:压力变送器是否正常运行?
如果小于12VDC,检查回路中是否有较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发射机电源电压-12V)/(0.02A)Ω
2:参考压力值是否正确
如果参考压力表精度低,则需要更换压力表的更高精度。
3:压力表示仪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范围一致
压力指示器的量规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范围一致
4:仪器输入和对应接线的压力指示正确
压力指示仪输入4〜20mA,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连接;如果压力指示仪仪表输入为1〜5V,必须在压力指示器仪表输入端,然后精度达到上千个一个以上,电阻250Ω电阻,然后进入变送器输入。
5:变送器负载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发射机电源电压-12V)/(0.02A)Ω
如果不能,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增加电源电压(但必须小于36VDC),减少负载等。
6:输入打开时不记录多点纸记录器;
如果开口是:1,不能与其他负载; 2,切换到其他记录时不要输入阻抗≤250Ω的录音机。
7:对应的设备外壳接地
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和其他电源分开?
与交流电源和其他电源分开
9:压力传感器损坏,严重过载有时会损坏隔膜。
需要发回制造商进行维修。
10:管道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测量精度受到影响时会有杂质;
需要清理杂质,并在过滤器之前的界面压力。
11:管路温度过高,压力传感器温度为-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为-20〜70℃以下。
加上缓冲管加热,在缓冲管中使用最好的部分加入一些冷水,以防止过热蒸汽传感器的直接冲击,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二,变送器输出≥20mA
1:发射机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检查回路中是否有较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发射机电源电压-12V)/(0.02A)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选定范围;
重新选择压力变送器的适当范围。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过载可能会损坏隔膜。
需要发回制造商进行维修。
4:接线是否松动;
连接线并拧紧
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
电源线应连接到相应的端子
三,变送器无输出
1:检查发射机电源是否反转;
正确放置电源的极性
2:测量变送器的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必须确保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应检查环路是否断线,仪器选择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
3:如果是带头,检查头部是否损坏(可以先将短两条线,短路后正常,然后头部损坏),头部被损坏,
4:电流表进入24V电源电路,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变送器正常,则检查电路中的其他仪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连接到发射机电源输入;
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端子。
四,变送器输出≤4mA输出≤4mA
1:发射机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检查回路中是否有较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发射机电源电压-12V)/(0.02A)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选定范围;
重新选择适当范围的压力变送器压力传感器损坏,严重过载有时会损坏隔膜。需要发回制造商进行维修。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了解,在出现故障时可有效的进行解决,可为工作减少很多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