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33063 的具体设计问题

楼主(2020-09-15):
感谢 T 叔的设计软件,下面的截图就是此工具的运行画面。我有这些问题:
1、我希望的输出电流能达到 4A,那么输入电流最大会达到 4 * 12.7 / 5 = 10.16 A,再放点裕量,至少应该 12A 吧。哪位能推荐个 MOS 管?我现在查到的 HM4430 支持 15A。
2、该工具推荐用 1N5819,但我查了下它的正向平均电流只有 1A,好像太小吧?改用 1N5822 行吗?它的正向平均电流 3A。我的应用虽然说输出 4A,但是 1HZ 点空比一半,平均电流 2A。

3、外加 MOS 管,电感要改变吗,还是仍然用 44uH 的?当然,电感的电流是必需达到 10.16 A 的。

4、我设定输入为 12V时,工具算不出了。实际情况中,此时应该是 34063 停工,Vout = Vin - *** ?

5、高的工作频率会使电容电感都变小。难道高工作频率没有害处吗?如果那样,何不将其锁死为 100K 呢?

6、网上找到的型号有不同后缀:A,AD,ADR, ADR2G, AP1G。请问有何区别呢?34063 应该比 33063 好吧?

多谢!

楼主:
请教具体设计,多谢多谢!

tyw
34063为民用级别 33063适用温度比34063要高

楼主:
没人回?只好自己买零件实验了。

网友:
做事情要仔细一点,

网友A:
是33063 ?
还是34063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33063 ?
还是34063 ?
两者仅环境温度范围有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3063 ?
还是34063 ?

两者逻辑上是一样的。很多年前听说单片机分商业、工业、军用 3 个等级,有国内的工程师问 MOTOROLA 这 3 种是不是有什么区别,答曰一样的,下线时用在高温环境下测一下,分出等级。 M 工程师进一步建议国内工程师自己也怎么筛选一下,一箱芯片里应该能找出几个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