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CH MOSFET选择

楼主(2020-09-15):
需求,系统由14节电池供电(4.2*14 = 58.8),负载以电机为主,现在需要在电池和负载之间插入一个开关,我目前想到的方案就是用P-CH MOS来实现,在选型的时候,主要有几个难处,负载启动常态电流在2A左右,但经常会有峰值电流30A,持续30秒左右的脉冲电流存在,所以这给MOSFET的选择带来了挑战,散热的问题就要求导通阻抗非常小,同时漏源间可以抗60V以上的耐压值,求大神推荐合适的型号。
如果选用N-CH的MOSFET,就需要额外增加自举电路,而这又不属于PWM控制,需要100%常开或常闭,还是模拟理论不扎实。
继电器,抗60V/30A的继电器尺寸,成本,好像也不是最优选择。
求大神支招,有没好的解决方案? 非常感谢!

网友A:
很多电池保护方案是把开关放在负极,于是开关管用N管就很方便。你这个不能放负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池保护方案是把开关放在负极,于是开关管用N管就很方便。你这个不能放负极么? ...

感谢你的回复,不行,因为负载是三相电机,是高、低端都要插入开关,但是开关动作不一样,所以高端的开关避不开。

网友B:
这个要求找到的 PMOS 可能比较贵了,  其实用 NMOS 还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
可以使用N MOS,并且不用自举供电。

给N MOS额外做一个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