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使用DFU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0-09-15):
买了一块GD32VF103C-START,第一次试试国产MCU,文档什么先不管了,连运行个闪灯都麻烦。尤其对于我这个mac用户极度不友好……ST发展那么久还是有很好的生态的。算了,我装个windows来玩。打算试试用DFU来下载,打开软件的时候就提示Set option byte address failed!(我都懒得吐槽升级提示,然后打开是一个404的页面,这个软件可是在官方下载最新的),选择文件点击OK,卡了一会之后直接停止工作。
唉,想玩个国产MCU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A:
你这个板子上已经有GDLINK了,debug的时候,程序就已经下载到芯片里面去了,下次上电就可以直接运行,或者你debug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灯在煽动了的,给一个小例程你试试看,就是亮灯的,直接debug看看。

网友A:
相对来说,玩RISC_V单片机,CH32V103倒是很容易上手,IDE非常简单,你可以参考参考。门槛低许多。

楼主:
我知道,用eclipse+CDT+下载windows版本的IDE copy那个openocd的配置,是可以下载调试了,刚好想试试DFU下载(考虑到以后给生产的进行批量下载),怎么知道都是这种情况,主要也没看到有人说到这个问题(除了g搜索出外网有个人说了,不过没人理)。RISC-V芯片唯一比cortex好的就是,因为只有GCC,所以不用自己弄gcc的相关文件。PS:demo suite的USB设备例程也没枚举出来,真的心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用eclipse+CDT+下载windows版本的IDE copy那个openocd的配置,是可以下载调试了,刚好想试试DFU下 ...

包括你在内,已经遇到有两位朋友问DFU下载的问题了,但是我在用仿真器之前就是用DFU下载的,BOOT0拉高后上电,下载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B: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C:
慢慢上手就快了

网友D: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网友E(2022-06-09):
GD32使用eclipse中的openocd,使用gdlink无法下载仿真   工程可以编译  可以使用gdlink的PC软件下载hex,使用eclipse+openocd   提示:Could not determine GDB version after sending: arm-none-eabi-gdb --version, 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