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的CPU2如何从低功耗中恢复?

楼主(2020-09-15):
我参照例程,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把CPU2配置成SHUTDOWN模式。但是退出低功耗模式的时候,例程中并没有讲到如何配置CPU2使其恢复本来面目(也许不用配置?我目前测试的35型号,BLE官方好像还没弄好)。所以我暂时没有处理它。导致我现在每次烧程序,都要用NRST引脚复位一下才行,很麻烦

网友A(2023-01-16):
退出低功耗肯定也有操作,你需要研究一下

网友B:
烧录是把烧录接口关闭了,没办法,你要唤醒才能烧录,或者复位才能烧录

网友C:
降压芯片

网友D:
估计是CPU2是下载接口吧?

网友E:
有没有可能并没有成功唤醒?

网友F:
如果只是烧写程序麻烦倒还行,主要是Shutdown出去后不执行程序就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