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求助,有AT32F403A的RCC配置例程发我下

楼主(2020-09-15):
同标题

网友A:
十几分钟解决了....我还想进来看看呢

网友B:
可以看看at32_system.c文件,里面已经为大家把把8M到240M的时钟配置好了,使用时只要开启对应的宏就可以了。

网友C:
里面已经为大家把把8M到240M的时钟配置好了,使用时只要开启对应的宏就可以了。

网友D(2021-09-18):
#if defined (AT32F403Axx)|| defined (AT32F407xx)
/* #define SYSCLK_FREQ_224MHz       224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240MHz       240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224MHz_HSI   2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240MHz_HSI   240000000 */
#endif

网友B:
这里有个AT32 时钟配置工具,蛮好用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1330-1-1.html

网友E:
用群里的时钟配置工具吧,否则换个晶振都很麻烦

网友B(点评):
不会哦 点一下UI配置,自动生成代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