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梯怎样消除?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16):
原始波形贴来看看?
你手画的波形说不定漏掉了关键元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波形贴来看看?
你手画的波形说不定漏掉了关键元素呢?

当时没有拍,这是别人的板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电阻要合理设置,没看到的那个是源阻抗的电阻。

共基接法对减少退饱和时间没什么帮助的吧?

这个只能加大基极电阻,减少集电极电阻了

网友C:
这是要3V信号转3.3V信号么?可以用P管啊,E极10K上拉到3.3V,B、C同时跟3V信号相连。

网友D:
没见过这么明显的阶梯,元件都是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