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评测】+正交编码器应用

楼主:
21IC论坛上看到华大开发板周周送的好消息,于是也将自己在开发中遇到的情况叙述清楚,意图申请一块开发板来测试一下。意外的竟然中奖了,呵呵,可是我手上的工作太多,给耽误了写测评,直到收到短信才想起这么回事。拖得太久,真是抱歉。

我的项目是用于加工机床上的仪器仪表,仪表配上编码器就可以测量距离等。
编码器输出信号通常都是二相(A/B)或三相(A/B/Z)正交编码器信号,其中三相正交编码器信号中的Z相信号通常为参考零点信号。仪表采样编码器的A/B相信号,统计脉冲数,根据分辨率得到实际距离值。

之前我们用的芯片型号是HC32L176,属于Cortex-M0+系列,最大允许运行时钟为48MHz,能为正交编码器功能提供的最大时钟也不超过48MHz

其中,
因此采样速度受到限制,编码器移动速度不能过快,过快将会导致丢数/漏数,从导致测量不正确。

而申请的开发板HC32F460-EVB使用HC32F460 Cortex-M4核,具有高主频,比较大的内存,非常适合高速采样系统。
测试还在继续,目前能给出的内容

网友A(点评):
如果是是AB信号,使用timer6或者timerA的一组定时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大佬官方提供的例程里没有这个编码器的读写,能不能提供赏一份例程?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Timer6里面有例子,应该是CodeCnt?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HC32L136_SDK 没有Time6没有这个例程。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和定时器相关的只有Timer3 generaltimer lptimer 的例程。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挂的图片不是F460的板子吗?怎么又看L136的例子,我说的是F460的,不过它的Timer6其实和L136的ADT是几乎差不多的定时器

网友C(2020-09-16):
谢谢分享【正交编码器应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实用经验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开发板在哪里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开发板在哪里搞到的?

华大搞活动申请下来的,感谢华大提供的机会

网友B(2021-10-03):
楼主有没有正交编码器的例程

网友F:
光电编码器属于正交编码器吗?

网友G:
正交编码器配置?

网友H:
使用中断了吗

网友I:
能接几个正交编码器

网友J:
如何判断正交式旋转编码器的方向

网友K:
有正交编码器接口功能吗

网友L:
如何判断ab正交编码器正反方向

网友M:
正交计数器怎么改变输入方向

网友N:
正交编码器的原理与使用

网友O:
需要使用正交编码器作为音量旋钮。

网友P:
正交编码器应用在哪类电子设备上?

网友Q(2021-11-02):
正交编码在哪里?
我看来看去也没找到啊~~~

网友R:
正交编码器使用定时器吗

网友S:
正交编码器可以使用中断。

网友T:
华大开发板官网的板子很好。

网友U:
资源丰富呢。

网友V:
这个不带RFID读卡器吗

网友W:
多相和顺序是怎么检测的呢

网友X:
现在还有送开发板吗

网友Y:
正交编码器用过开关类型的。

网友Z:
测速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A:
二相和三相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B(2025-05-06):
这就是华大或者小华的板子评测内容?这么水的吗。

网友AC:
开关式正交编码器,就是用开关来产生信号的编码器,通过两个相互垂直的信号来表示旋转角度和方向。

网友AD:
多相电机检测靠编码器,顺序检测看控制程序。

网友AE:
正交编码器可精准检测电机转速和位置,适用于需要高精度控制的电机驱动系统。

网友AF:
二相和三相电机,三相供电更稳定,效率高,二相供电简单,成本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