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负频率

楼主(2020-09-16):
负频率”,这个话题此坛早有论述,在此结合《信号与线性系统》再论之。

楼主:
通常,实际信号一般都是实信号,即便是所谓的“复信号”也是由两个实信号组合而成。

《信号与线性系统》中的信号,除了实信号外,可以有复信号(采用复数表示)。

复信号在《信号与线性系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在相关论述中已经看到。下面将着重看看其中的负频率概念。

楼主:
注意上面关于负频率的本质意义

楼主:
下面不妨引一个反面教材:

反面教材——“负频率”....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1304&highlight=%E8%B4%9F%E9%A2%91%E7%8E%87

楼主:
最后再引一个相关论述: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复信号和负频率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2054&highlight=%E8%B4%9F%E9%A2%91%E7%8E%8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再引一个相关论述: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复信号和负频率

解释线性变换却引用一个非线性变换的例子,越解释越乱。

网友B:
引入复数算法理论,才引入负频率吧。说白了,付立页的正弦项与余弦项都用欧位等式替换,就产生负频率了。

网友A:
欧拉公式中的负号为什么要跟角频率结合?在其公式看来可以和e 、 t 、j结合都可以,甚至自己独立也可以。

网友C:
           首先感谢楼主在理论上给与负频率的含义和论述,教授的理论功底和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自然是对普通工程师而言是降维指导了,我只是从形象思维通俗说下我的理解。
           1.首先欧拉公式e^ix=cosx+isinx,直观上在二维平面就是周期的圆周运动,三维就是圆周运动在时间和空间螺旋圆周运动,说白了就是弹簧的形状。
           2.再说说傅里叶变换,我们一般习惯在二维平面理解傅里叶变换是正弦(余弦)函数的线性分解(求系数),我理解是需要在三维空间理解傅里叶分解就是不同频率的螺旋周期运动的波形在三维空间的叠加。
           3. 二维实函数也需要三维不同频率螺旋形状的线性叠加,如三维用相互垂直的二维投影xoy平面和yoz平面来描述,cosx就是一正一反两个三维螺旋在xoy平面投影加倍,在yoz平面投影抵消的过程。
            就是我的理解需要一点三维的空间想象能力来理解傅氏变换和拉式变换的几何含义,当然我这么表述不是很严谨。《深入浅出通信原理》这本书上有详细从通信的角度说明和图示来解释。
           再闲扯一下,我觉得三维周期圆周螺旋运动(等幅的是傅里叶、以e为底的指数增或减的包络螺旋圆周运动可以从拉式变换来解释)是有形的物体、无形的能量和信息的最基本的运动模型,复杂的运动模式都是基本模式的线性或非线性叠加,特别注意是三维空间,这个就是宏观的本质规律(微观的不懂)。从这个出发,l发挥点空间想象力,是不是更符合中国人的从上到下的思维方式。
         当然理论水平有限,只是头脑发散而已,并不具备严谨和充分的依据,只是给大家换一个思路来理解下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而已。
         不喜勿喷,欢迎大家质疑和讨论。这也是从多年从事射频电路设计和学习信号与系统的领会和总结。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欧拉公式中的负号为什么要跟角频率结合?在其公式看来可以和e 、 t 结合都可以,甚至自己独立也可以。 ...

人类的大脑,要比做神经网咯、数学思维比作逻辑电路,这个问题就有解了。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s411p7XY?from=search&seid=3018776732960746744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b411g7kk/?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2
这个是b站上国外做的拉普拉斯变换和傅里叶变换的三维动画视频,很形象直观,简易看看,也许学习信号与系统少走些弯路;吐槽下国内大学教育,很多老师一上来就是抄公式,傅里叶、拉普拉斯变换的物理意义也不讲,你说一个没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本科生一直考试上大学的,怎么可能理解自然数e的来历,以及欧拉公式的物理意义;自然数e的来路和欧拉公式的物理意义不清楚,又怎么搞清楚傅里叶和拉式变换里为什么乘上一个e^jwt(e^st)再积分。
    电类专业里信号与系统是乘上启下最重要的课程(没有之一),往往是大家忙了半天,题目会做了,各种变换玩的挺溜,但是干啥用的,为什么这样搞不清,直到后面工作中研发遇到问题了,经过实践才知道了这回事。如果工作中遇不到这类问题,也许永远也搞不清这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感谢楼主在理论上给与负频率的含义和论述,教授的理论功底和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自然是对普 ...

yoz投影是xoy投影的希尔伯特变换。看来每个人建立的自洽逻辑图景差别好大。
不过他这个图景方式,揭示了负频率就是反向旋转,其实可以理解为频率是两个角速度之比,其中单位角速度1Hz,如果目标角速度和单位旋转方向相同频率为正,否则为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您说没有负频率,我信了。

他现在的描述过程还是在说没有负频率,但在整个证明过程中,引入低通滤波器是败笔,因为使用傅里叶变换再反变换的过程中,没有低通滤波器是可以还原源波形的,不需要低通滤波器,增加低通滤波器已经偏离了傅里叶变换的形式,在单频应用中比较典型的是镜像抑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欧拉公式中的负号为什么要跟角频率结合?在其公式看来可以和e 、 t 结合都可以,甚至自己独立也可以。 ...

符号和频率结合最符合直观印象。也可以将负号和i结合成-i    ,1、i、-1、-i 分别代表0、90、180、270度相角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yoz投影是xoy投影的希尔伯特变换。看来每个人建立的自洽逻辑图景差别好大。
不过他这个图景方式,揭示了负 ...

希尔伯特变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知xoy二维面的信息,为了构造三维空间的信息e^jwt(三维螺旋圆周运动),
而构造处来的正交的yoz平面信息,xoy平面投影信息和yoz平面投影信息的两个正交二维平面可以用来表达三维的e^jwt的运动状态。毕竟我们的要解决的电磁波、声波、机械振动等工程问题都是实际面向我们生活的这个三维空间的。
     我们要解决是三维空间的问题,所以才用e^jw来表达,而不是仅仅用二维的单独sinwt和单独coswt表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yoz投影是xoy投影的希尔伯特变换。看来每个人建立的自洽逻辑图景差别好大。
不过他这个图景方式,揭示了负 ...

   无线通信里零中频正交调制就是基带I、Q路和一个正交本振(复本振)相乘得到实信号谱的一半带宽的2倍幅度的射频信号谱,好处是抵消掉了超外差上变频的镜像谱,省掉了镜像抑制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希尔伯特变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知xoy二维面的信息,为了构造三维空间的信息e^jwt(三维螺旋圆周运动), ...

希尔伯特变换指的是xoy看到的是时域波形,yoz看到的是时域波形的希尔伯特变换波形。希尔伯特变换是将所有的频点的波形相位移动90,不是指这种三维螺旋运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线通信里零中频正交调制就是基带I、Q路和一个正交本振(复本振)相乘得到实信号谱的一半带宽的2倍幅 ...

      脑子有点乱

查了一下公式,更改了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希尔伯特变换指的是xoy看到的是时域波形,yoz看到的是时域波形的希尔伯特变换波形。希尔伯特变换是将所有 ...

  感谢老兄的指导,其实我没有说希尔伯特变换是三维螺旋运动,我是说三维螺旋运动是运动的基本形式。本质就是再构造个isinx,也就是相位移动90度,我没有用专业术语希尔伯特来说,本质上也就是相移90度构造个同样信息的正交投影分量,目的还是为了构造三维的信息,这样就不会有镜像谱出现。
    就是不想用专用名词,用比较浅显的几何意义来换个方式理解。说实话如果不是搞通信和信号的,本科层次一般院校的毕业生说到希尔伯特变换会比较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希尔伯特变换指的是xoy看到的是时域波形,yoz看到的是时域波形的希尔伯特变换波形。希尔伯特变换是将所有 ...

     找到了《通信之道》这本书里的说法。书上说的清楚:正频率移相-π/2,负频率移相-π/2,目的也是为了构造频谱单边带信号。单边带信号也是复数。s^(t)就是s(t)的希尔伯特变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通信之道》这本书里的说法。书上说的清楚:正频率移相-π/2,负频率移相-π/2,目的也是为了 ...

写错了,负频率移动π/2

网友A:
脑子有点乱是因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用IQ相相乘,不用低通滤波器将2倍频滤掉的话,使用检测信号的I(0°)、Q、(90°)、180°、270°,居然不可以,只能将输入信号f(x)转换成if(x)、f(x),然后将if(x)、f(x),和IQ交叉相乘才可以不使用低通滤波器产生单边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通信之道》这本书里的说法。书上说的清楚:正频率移相-π/2,负频率移相-π/2,目的也是为了 ...

s^(t)看作s(t)的希尔伯特变换,应该有问题,如果是这样则js^(t)=-s(t)  s+(t)=0,从傅里叶公式推导看
s^(t)=f(x)*本振(I) s(t)=f(x)*本振(Q) 才是可以使得 s+(t)的一个便带被抵消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希尔伯特变换指的是xoy看到的是时域波形,yoz看到的是时域波形的希尔伯特变换波形。希尔伯特变换是将所有 ...

    有一个关于OFDM调制的I、Q还需要确认下,不太清晰,就是如图中所示,多个子载波的星座点上的复数(对应QPSK\QAM16等调制)经过多个正交子载波IFFT之后生成的复数x+yi就是直接用于正交调制的a+bi呢?还是取实部x经过希尔伯特变换后产生复数x+x’i再进行正交调制?毕竟实部x也是代表了所有的通信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关于OFDM调制的I、Q还需要确认下,不太清晰,就是如图中所示,多个子载波的星座点上的复数(对 ...

   有点概念,没具体实践这些很多地方还是比较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t)看作s(t)的希尔伯特变换,应该有问题,如果是这样则js^(t)=-s(t)  s+(t)=0,从傅里叶公式推导 ...

脑子又乱了,这样理解对吗?  根据s^(t)=f(x)*本振(I)   对于s^(t)同样是通带旋转90,或者说希尔伯特变换,到底是作用于输入信号f(x)还是本振本振(I)?它两个在公式中是同等地位,为什么在乘法前变换则必须作用于f(x)呢?你说奇怪不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t)看作s(t)的希尔伯特变换,应该有问题,如果是这样则js^(t)=-s(t)  s+(t)=0,从傅里叶公式推导 ...

有点像波函数坍缩似的。还有点像海森堡矩阵。相位相关的欧拉公式,指示相位旋转有点像相对论中的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脑子又乱了,这样理解对吗?  根据s^(t)=f(x)*本振(I)   对于s^(t)同样是通带旋转90,或者说希尔伯特 ...

  希尔伯特变换应该是作用于基带信号吧,本振信号是复数本振(coswt和相移90度的sinwt,sinwt不就是coswt的希尔伯特变换了嘛)。复数乘法(a+bj)*e^jwt=(a+bj)*(coswt+jsinwt)了,b才是a的希尔伯特变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波函数坍缩似的。

《深入浅出通信原理》写的蛮好的,作者华为资深工程师,从工程实践角度理解阐述原理的,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关于OFDM调制的I、Q还需要确认下,不太清晰,就是如图中所示,多个子载波的星座点上的复数(对 ...

OFDM没有研究过,这要是从傅里叶开始推导是否得累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希尔伯特变换应该是作用于基带信号吧,本振信号是复数本振(coswt和相移90度的sinwt,sinwt不就是coswt ...

接收前段为了镜像干扰的进行正交变换时为了消除干扰,象在OFDM中,来自IFFT的信号是系统生成的信号没有必要变换,因为变换后的信号并没有新的信息,和变换前的相关性为1。(a+bj)*e^jwt已经是复数运算了,直接使用幅值和相角计算更方便,a和b应该是有输入数据产生的旋转角度相关,比如a+bi=1+i时代表1 a+bi=-1+i
时代表2 a、b是输入指定的没有相关性,所以b不是a的希尔变换。。(a+bj)*e^jwt这样看来就是IFFT本身,因为有一种Cordic快速算法,通过查表可以高速重建波形。OFDM中还没有理解的是怎样使子带之间的产生的信号正交?这是需要傅里叶分析的地方。头一次关注现代通讯,OFDM确实是个好想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深入浅出通信原理》写的蛮好的,作者华为资深工程师,从工程实践角度理解阐述原理的,可以看看。 ...

已经找到了

网友E:
数是人们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允许有虚数,负数,频率是实物存在的东西,何来负的呢,想不通有点不合逻辑

全是为了计算方便,从实频率哉进入复频率哉,从复频率哉退回到实频率哉,必须把负复频率与正复频率相加(组成共压复频率对)得到正弦与余弦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数是人们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允许有虚数,负数,频率是实物存在的东西,何来负的呢,想不通有点不合逻辑 ...

1苹果、2苹果。。。。这好理解
-1苹果,难道 -1苹果 表示的是苹果反物质,当1苹果和-1苹果相遇时抵消成空?
负代表什么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考虑完了-1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1*-1 =1 从小学到现在没有人提到过 和 i*i=-1 的关联是什么?
从小学老师告诉负负的正后,再也没人管了,居然没有一本教课书中提到 为什么 -1*-1 =1,成了自然而然的结论,大脑有点缺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苹果、2苹果。。。。这好理解
-1苹果,难道 -1苹果 表示的是苹果反物质,当1苹果和-1苹果相遇时抵消成空?
负 ...

难道 -1*-1=1 要用相角旋转来理解,使用欧拉公式来证明吗?

自洽就好
问题是欧拉公式的证明过程中使用了-1*-1=1这一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数是人们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允许有虚数,负数,频率是实物存在的东西,何来负的呢,想不通有点不合逻辑 ...

频率是实物?我怎么觉得苹果都不是实物。真是感受,不是抬杠。

世界有没有响度,竟然是大脑中的神经网络是否产生的一个信号决定的,竟然是通过检波、低通滤波后的近似直流的结果。
而且这种映射可以通过逻辑运算,进而产生是自身存在更长时间的世界影响。
不是为求真,是为求存!太深刻了。物种是自然运行的可保持一定稳定度的奇异点,最神奇的是神经网络竟然可以将这些奇异点映射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
有点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空气振动的声波被人解为响度。物理世界可没有响度这东西。用传感器观用示波器也观不到响度。说白了,人的感观有主观性。不是为求真,而是为求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实物?我怎么觉得苹果都不是实物。真是感受,不是抬杠。

看来要解决正负问题要先解决什么事物理真实,什么是真理。
太阳围着地球转,地球围着太阳转哪一个是真实?异或是真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苹果、2苹果。。。。这好理解
-1苹果,难道 -1苹果 表示的是苹果反物质,当1苹果和-1苹果相遇时抵消成空 ...

       你说的这些都是公理级别问题,公理、定律、法则是不能问为什么的,也不能证明他。他和“定义”一起构成完整的逻辑。

       虽然不能被证明,但是你可以从现实中的实例理解他。下面我试图说明负负得正的现实意义:

        如果你是正,那么敌人就是负;如果“抢”是正,那么“送”就是负----定义。那么你方3个人,每人从敌方抢了
2个苹果,结果你方得到6个苹果3x2=6;  敌方3个人,每人送你方2个苹果,你方也同样得到6个苹果-3*-2=6.

有点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数是人们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允许有虚数,负数,频率是实物存在的东西,何来负的呢,想不通有点不合逻辑 ...

    找了西电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自己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数是人们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允许有虚数,负数,频率是实物存在的东西,何来负的呢,想不通有点不合逻辑 ...

  附件是完整PDF ,正_负频率和频率响应概念的三维揭示,用三维空间来理解就容易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些都是公理级别问题,公理、定律、法则是不能问为什么的,也不能证明他。他和“定义”一 ...

那敌方的第三方敌人3人抢了敌方每人2个苹果该怎样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敌方的第三方敌人3人抢了敌方每人2个苹果该怎样算?

敌方因“抢”得到6个苹果-3*-2=6 ,敌方因"被抢"失去6个苹果-3*2=-6,敌方共得到6+(-6)=0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完整PDF ,正_负频率和频率响应概念的三维揭示,用三维空间来理解就容易多了。
...

我晕,不服不行啊。

这种**,要是师范院校发表的,我还能理解一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发表这种低级**,真让人大开眼界,而且署名是5个作者--吴宪祥等,职务是教授博士,而且这篇**居然还是基金项目

双膝跪地朝拜!!!!!!

我原来以为跑教科书上抄两个公式,只能在论坛上发帖,现在看来还可以在院报上灌水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敌方因“抢”得到6个苹果-3*-2=6 ,敌方因"被抢"失去6个苹果-3*2=-6,敌方共得到6+(-6)=0 ...

就是把敌方的敌方认定为敌方,是否有问题? 因为负负正。
一次动作两次计算,是为什么?
可不可以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就用一个公式使用于三方?

@不奇怪 :负频率是理论物理、数学引入的一个概念,其实是个广义频率。空间频率也是这一类。
顺便说一下,在物理学中,频率概念是在振动这一章引入的,仅指与时间相关的振动信号,反映振动快慢。现在很多技术书籍说的频率引用的就是这个概念。
@csdnpurple :在整个物理学中,求解问题3步骤:1.确定研究对象. 2.选参照物,建立坐标系 3.才是列方程。不奇怪。
不管是广义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都干了一件相同的事,就是使用一个公式,然后在测量(表现为此题发生抢劫时)再确定方向。你说奇怪不奇怪?
呵呵,你问得是敌人,当然是你在算了,正负当然相对于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晕,不服不行啊。

这种**,要是师范院校发表的,我还能理解一二。

就是觉得的使用“物理意义”不如使用“物理图像”更好些,会误导别人,随着数学、物理学的发展,像物理真实、或是真理的叫法,已经岌岌可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觉得的使用“物理意义”不如使用“物理图像”更好些,会误导别人,随着数学、物理学的发展,像物理真 ...

以地心说、日心说为例,托勒密的理论是以地球为参照系建立的,限于当时的认识计算的不是太准确,假如托勒密在它的地心说中增加一个日心变换,其实从哥白尼到现在,天文观测都遵循这个过程,观测行星验证观察结果得根据太阳为参照系计算然后变换成地球为参照,称为日心反变换,那么地心说是精确的并且符合物理图像(大脑的神经网络已经建立的现有奇异点),比如“太阳从东方升起” ,你说那个是真理,我看修订后的地心说是真理,换成现代说法是可以接受的物理图像。回到本主题,傅里叶变换和傅里叶反变换,中的欧拉公式的负号是跟wt、i、e结合都可以并产生物理图像,其中和wt结合的物理图像就像有无之镜 提供的旋转图就是可以接受的物理图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地心说、日心说为例,托勒密的理论是以地球为参照系建立的,限于当时的认识计算的不是太准确,假如托勒 ...

你这个说法是有待考究,地心说的认可,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是因为没有计算到地球的自转,随信息量的增加中,旧有的学说有新信息量下有予邓(其他行星运行规律),提出新的学说,必须要能解说已有的问题,日心说就符合这个观点。新的学说要符合三洽(自洽,他洽,续洽)。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有问题的。现代的科学体糸证明了此观点有问题。人类认识及应用效果是否是反映真实的物理世界永远是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法是有待考究,地心说的认可,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是因为没有计算到地球的自转,随信息 ...

地心说是一个哲学观点:1.世界万物都绕地球转动,地球有优先地位。2.世界有9层天(托勒密是11层)构成。

       这绝对不是一个变换就可以和现代科学相容的。

       单从运动学来说,地心说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是他过不了力学这一关,牛顿力学这一关他绝对过不了。
有人说广义相对论可以,不错。但是别忘了,广义相对论是无心说,他根本不承认地球的优先地位,也变
换不出9层天。

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反自然、对抗自然、改造自然,又怎样重新理解呢?
我要说广义相对论是一种变换,现在还不符合你的大脑中的图像,这不奇怪
另外,我也不承认科学能解决一切,至少现在的科学不是。但是反自然、对抗自然、改造自然一定错的。
科学教危不危险我不知道,但是科学是在探求自然的规则,用我信奉的哲学来说,就是让人的行为更自然。
@zyj9490 :广义相对论不可能被推翻,他已经取得太大太大的成就。他可能发展,新的理论必须能解释广义相对论能解释的所有东西,必须能自然过渡到广义相对论,这是一条科学原则。
将来信息增量增加,广义论也会被推倒。符合三洽一定是真理吗(物质真实反映吗)。科学教也是一个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地心说是一个哲学观点:1.世界万物都绕地球转动,地球有优先地位。2.世界有9层天(托勒密是11层)构成。
...

如果有一种理论的物理图像很容易理解,并与相对论数学上等价,你会怎样评价这样的新理论,和相对论呢?

网友A:
这个负频率给闹的,大脑的物理图像终于又清晰、自洽了。
这涉及了什么是 负 、真实、测量、i、乘法、超外差方式不使用低通滤波器方式的电路性质(电路拓扑与海森堡矩阵的联系、频域的i与时域的希尔伯特变换的关系、i定义成物理量的性质、波函数坍塌的物理图像)、数学符号的演化(+、-、*、/、根号、i、指数、e、微积分)与组合逻辑关系、什么是模拟信号、线性与非线性在测量中的地位、FIR滤波器与神经网络的关系、神经网产生组合逻辑的方式、相对论与量子的关系、黎曼函数、为什么自然数的和等于-1/12、无穷大和无穷小、罗素悖论的消除、傅里叶变换与拉氏变换的关系、拉氏变换与z变换的关系、z变换与相对论的联系、物理定律演化、尺规作图与测量的关系等等。。。
这使我由唯物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价,物理真实转向物理图像,由看重牛顿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相对论才是基本的物理定律转向每个工程师建造的可以稳定运行的设备都是物理定律。。。
大脑差点挂了,是该感谢还是指责HWM呢?

竟然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王东岳我看一下,但现在的情况是,通过这次的深度思考,很多哲学问题竟然可以用数学推导,还有一些数学问题可以使用物理图像轻松解释。欧拉公式中的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美妙。
@csdnpurple :王东岳的西哲课可以看看,可拓宽思境。不要限在科学教上。本来先有哲学后有科学。
虽然他的思维很跳跃,但我不知道他的思考和我的相同?
那HWM和你的思维模式相同?
不我没疯
你是不是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负频率给闹的,大脑的物理图像终于又清晰、自洽了。
这涉及了什么是 负 、真实、测量、i、乘法、超外差 ...

  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思维的核心是“心物一元”,个人认为了解传统的东西可以从中医理论入手。中医也是实证的。

不了解古人的心物合一,所以不知道和我的理解是否相同,我是从数学角度得出的结论
@csdnpurple :你说唯物和维心等价了,在我们古人的思维里,“心‘’和物是一体的,感觉你这个体悟有点向这个方向靠拢了。而中医是可以实证的,而中医也许是接触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没搞懂你要说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思维的核心是“心物一元”,个人认为了解传统的东西可以从中医理论入手。中医也是实证 ...

不过中医我比较了解。王东岳的课程并不是传统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实物?我怎么觉得苹果都不是实物。真是感受,不是抬杠。

点赞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家H大师只讲两三句,倒是你们引经据典和举一反三,有稍微相关的都加入大杂烩。把通信无线电系统都搬上 ...

   通信无线电系统里就是大量涉及“负频率”概念的地方。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
第8章就叫通信系统,类似这种图书里到处都是。

网友H:
        现实中的信号其实是二维表示的,示波器这个平面,而e指数复数空间是三维的,包含时间 轴 t ,  沿着时间t 轴往里看,假设定义这个空间上的信号在复数空间上是逆时针旋转,那么定义为正频率,反之为负频率,就是根据张角的变化,张角变大定义为正,反之为负,旋转起始角度称为相位,而现实中的二维信号是这两个三维正负频率的信号的 实数-时间t 二维投影
        逆过来的思维就是,现实中的二维信号可以在e指数复数三维空间里面分解为复数空间定义的正和负频率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是座山,为何(b)是支旗杆 ,照理(b)是横跨零横两侧的山。
我是看图识字。 ...

    上图是复本振单频信号e^jwct,所以是单变谱,实际上应用超外差上变频基带和本振都是是实信号,都应该是双边谱,输出取实部。
    AM调制的模型原型也是这个。

网友C:
      你27MHz做遥控车太奢侈了,这么宝贵的频段不是给你老百姓玩的,不说27M,88-108M大功率玩玩就马上被广电盯上了,不过这个88-108M频段是某些行业的黄金频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搞错了。刚才看了相关帖子,才想起来H大师是支持负频率的,而x大是不支持的,特此更正。是我忘了, ...

以前没有认真查看帖子中的连接,查看了HWM的以前的帖子后发现,发表评论时对他的认识不足。但论点本身没有问题。对于一个理解解析延拓的人来讲频率可不可负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搞错了。刚才看了相关帖子,才想起来H大师是支持负频率的,而x大是不支持的,特此更正。是我忘了, ...

我支持负频率,一个三维图就能理解的东西,一堆人扯什么哲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也只是瞄一眼,主要是感觉一股气氛。你是新来的不清楚往事,尽管我待几年了,也还不知道当初他俩如 ...

持续关注king5555,相关论点,笑死。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喜欢大师耍宝,比赵本山有趣味,大师的马甲有:过路打醤油,另一个是逗你笑。
在本坛,大师是极少数能够 ...

RD应该软硬都通。
本大师印象中音频放大器
**,说话太冲
方法来了,没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I:
RD应该软硬都通。
本大师印象中音频放大器
**,说话太冲

有点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里无关技能,仅就搞笑的能力和特质,这种能力想学还学不到。当初看H和x斗的凶,还建议他俩一起搞笑,可 ...

RD怎么没有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里无关技能,仅就搞笑的能力和特质,这种能力想学还学不到。当初看H和x斗的凶,还建议他俩一起搞笑,可 ...

信号与系统 这门课很难的,涉及很多课程。这是我自学看的参考书籍。现在还是云里雾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里无关技能,仅就搞笑的能力和特质,这种能力想学还学不到。当初看H和x斗的凶,还建议他俩一起搞笑,可 ...

所以你说的这些大佬我都是明白的。我也能识别一些大佬。hwm在我看来数学更严谨,所以他的帖子看得懂的就多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我一本都没有,除了数学的和跟着你学的MATLAB。
讲实在对于H大师的帖子,根本没在看,除了看表演耍 ...

如果把学习分成肯定自己和否定自己两个阶段。
我已察觉有些工程师背景的也是x的粉丝。这些人大概率处于否定自己的阶段,看着x“”稀奇古怪”的东西,拓宽视野,原来还有“理论”之外的东西呀。
否定自己意味着推倒自己。
也就意味着怎么重建。
也就意味着怎么学。
也就意味着看什么书。
也就意味着你的x大轻蔑的“剖析xxxx”
也就意味着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把这些难东西搞懂
所以否定自己就是为了突破自己。
如果否定自己而无突破,那就还是不否定为好。
我该如何提高,哎 ,难。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认定的!我并没有否定H大师,也没有刻意赞掦x大。我经常会建议网友去看看他俩的帖子。
上面我的回 ...

没事,他们斗他们的,我们聊我们的。
古人所说,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西方的微分方程,方程的解与时间有关。
我们处于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大师”。大家求同存异,乐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如果把学习分成肯定自己和否定自己两个阶段。
我已察觉有些工程师背景的也是x的粉丝。这些人大概率处于否 ...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根本不是什么洗脑励志书籍中所说的否定自己、肯定自己之说。

做纯软或严重偏软的人,看我的帖子是没有必要的,这些朋友把大二教材看好,然后再仔细看看datasheet就差不多了,电路板上除了单片机,模拟就剩下电源和接口电路了。我的帖子是在大二教材的基础上,或补充、或说明解释,内容是加深了 的。
我的帖子适合纯硬或做软但偏硬的人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认定的!我并没有否定H大师,也没有刻意赞掦x大。我经常会建议网友去看看他俩的帖子。
上面我的回 ...

   两位大师的帖子我都关注过,很多理论的东西说实话我没有发言权,学习理论知识也是实用主义至上,不会太死抠一些概念渊源的东西。X大师言语犀利,但个人觉得他是致力于做学问的,并有想法在数理理论知识和模电的实践之间架一座桥梁并引导电工注重理论的学习,这点是有现实意义的。H大师相对关注不多,不乱做评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根本不是什么洗脑励志书籍中所说的否定自己、肯定自己之说。

电子工程师一般都要懂软件和硬件。尤其是企业的中层,至少要审核吧,要背锅的。对于那些做个体户的,更是要软硬都要懂。
至于否定自己与肯定自己,是我的二分法。
因为论坛里,有两类人:
1、谦虚谨慎的人。自己不是真理
2、动辄这个sb,那个sb。自己就是真理
如果我业余了,不能代表你专业。你是真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电子工程师一般都要懂软件和硬件。尤其是企业的中层,至少要审核吧,要背锅的。对于那些做个体户的,更是 ...

评价你们公司没有懂技术的人,这个是本版资深退役老版主--fzyuan给的,他是根据你那个关于7805三端电路损坏率帖子鉴定出来的,你找他理论去吧。

网友G:
当然了,我也评价了,我鉴定出你是业余爱好者,是根据这个帖子:

用阴阳八卦、皇帝内经等玄学,来指导电路设计,说好听点叫走火入魔,说难听点叫瞎胡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当然了,我也评价了,我鉴定出你是业余爱好者,是根据这个帖子:

就这个证据呀?
期待你,用数学去表达方法。你有更好的吗?

网友I:
你批判归批判,没有更好的,我只能这样。
各种电路,我需要归类,最终形成套路。所以我需要方法去归类,最简单的归类就是二分法,然后就是二叉树。
人家近世代数的把代数都归类。
不过我就知道你会批判,拿不出更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