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宏定义条件编译的问题

楼主(2020-09-16):
        if(Server_Client_Switch == 0)
        {
                #define LWIP_DHCP               1
        }
        else
        {
                #define LWIP_DHCP               0
        }

有没有办法实现诸如上文的功能。我这么写有警告。我是想问如何通过一个变量来切换是否开启dhcp

网友A:
不能这样用吧,你那个变量既然在运行时有多种状态,那么DHCP的代码就必须要被编译才行啊,怎么能用条件编译呢?除非你那个变量,在一个应用里永远只有一种值,要是这样的话,也没必要用变量了,直接条件编译就行了

网友B:
不可以的,
直接也用变量处理

网友C:
胡闹台,只能编译进去,根据变量决定功能用不用,根据变量来决定预编译的东西,似乎发生了时空倒转

网友D:
只能用定义判断条件

网友E:
是不是使用HAL库文件的人,都是高手?
我就不会用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