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一个AD采集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2020-09-16):
这是一个国外产品的AD采集电路,电压信号输入后经过运放处理后进入AD转换芯片,电路不好,看似简单的电路,硬是看不出来U1A是啥作用,希望有高人可以指点。
这个电路我仿真了下,功能是将输入电压限制在200多mv以上,如果输入电压小于200多mv,就是200多mv;如果输入电压大于200多mv就是实际电压+200多mv。但是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电压轨真多

网友:
好像中反相放大电路,但因为R3R5的阻值关系,成衰减了也不知道对不对。好多电源,人得整懵

网友B:
拿掉2个二极管,  电路就很简单了.
由于这两二极管都导通, 对于小信号输入, 只是电压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