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用32CubeMX不能生成MDK工程问题

楼主:
如图: 相关配置和提示。

网友A(2020-09-16):
提示说 MDK那边 芯片的数据包没有安装好,你可以直接在线下载安装,或WWW.KEIL.COM/PACK下载后手动安装

楼主(点评):
谢谢,明白了。 就是连接打不开

网友B:
是的,你没有安装对应的pack,所以没法使用到KEIL需要的资源包。

网友C:
你直接可以在Keil建设可以用的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可以在Keil建设可以用的工程了?

是啊,正常cube就直接生成keil工程了。其他F103我都这做的,很好用

这次L051发现不行。楼上已解答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