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助:如何测量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

楼主:
在下是模电小白,求问各位大神,如下图所示的放大电路,我如何测量其输出阻抗?

求各位大神赐教

(Ps:输入端为0-3.3V方波脉冲,脉宽500ns,脉冲间隔10ms;空载时输出端为-400V的高压窄脉冲)

网友A(点评):
如果是线性放大糸统的话,按输入无的情况下,按在输出端加一个小信号电压源(交流),测电压源的电流,此二者之比就是复阻抗。

网友A(点评):
但此电路是开关电路不适合此定理。

网友B(2020-09-16):
米勒效应引起的?

楼主(点评):
希望与后级电路实现阻抗匹配,所以需要测量该电路的输出阻抗

网友B:
输出阻抗测量?

网友C:
测空载和带载,就跟测干电池内阻一样。

网友B:
估计一个内阻,外面接一个可变电阻呗
当输出降低到原来的1半时,可变电阻的值就是内阻

网友B:
开路测电压
短路测电流
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R7丶R10丶R11丶R14四者并联的值。标注红字的一大半错误。没有限幅。

标注的红字部分有哪些错误啊,请大神赐教

网友E(2021-07-04):
放大器,
输出特性如电压源的,可用 电流元性质 的负载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