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测评】STM32G431初探

楼主:
STM32G4 系列内置运行速度可达170 MHz 的 32 位 Arm®      Cortex®-M4 内核(支持 FPU 和 DSP 指令集)与 3 种不同的硬件加速器:ART Accelerator™、CCM-SRAM 程序执行加速器和数**算加速器。
STM32G4 系列还提供:
• 丰富的高级模拟外设(比较器、运算放大器和 DAC)
• 支持硬件过采样的 ADC(16 位分辨率)
• 具有纠错码 (ECC) 的双存储区闪存(支持现场固件升级)
• 安全存储区
• 支持供电功能的 USB Type-C 接口,内置物理层PHY
• AES 硬件加密
灵活的互连矩阵允许外设之间的自主通信,可节省 CPU 资源并降低功耗。与 STM32F3 系列高度兼容的特性可确保在设计不同性能水准的衍生应用时实现出色的效率。
NUCLEO-G431RB开发板采用LQFP64封装的STM32G4微控制器(Arm® Cortex®-M4内核,运行频率达170MHz),具有128KB闪存和32KB SRAM

板载1个用户LED,与Arduino™共享,1个用户按钮和1个重置按钮,32.768kHz晶体振荡器
板连接器
Arduino™ Uno V3扩展连接器
ST Morpho扩展引脚接头,可完全访问所有STM32 I/O
电源可选:ST-LINK、USB VBUS或外部源
用于ST-LINK的Micro-AB或Mini-AB USB连接器
MIPI®调试连接器
Arm® Mbed Enabled™兼容

板载ST-LINK调试器/编程器,带USB重新枚举功能:大容量存储、虚拟COM端口和调试端口
外部SMPS,可生成Vcore逻辑电源
板子系统框图: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从板子外观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设计,此款开发板为四层板在板子底边中间位置,黄色区域可看见数字12,背面相同位置标有34,仔细看了标有数字区域是挖掉绿油和铜皮,然后将数字设置在对应的走线层,个人理解这样做是区分板子层数。另外一点,这块板子在STlink和MCU之间没有采用分隔槽,其他版本的NUCLEO板可以把STliank掰下来单独使用。G431的STlink采用的是STM32F723IE为主控区别其他型号板子STM32F103,查了下723价格是103的好几倍,G431开发板用料很足,STlink升级为F723IE最大优势解决了103版本容易卡死,速度跟不上,特别是外设寄存器比较多和工程比较大的时候不稳定的问题。F723IE采用了176脚,BGA封装,芯片占PCB面积很小多,芯片自带USB高速PHY,还增加的虚拟串口和模拟U盘方式的代码更新,增了SPI/CAN/I2C接口方式的下载,也是此块板子亮点之一。
由于上传限制G431说明文档无法上传,下载链接: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zh/products/evaluation-tools/product-evaluation-tools/mcu-mpu-eval-tools/stm32-mcu-mpu-eval-tools/stm32-nucleo-boards/nucleo-g431rb.html#resource

STM32 Nucleo板软件开发工具入门.pdf

网友A(2020-09-24):
楼主我想问一下我的G431RB开发板用USB连接到电脑上面无法检测出来 导致我后面的烧写全都不行 我也下了手动下了驱动 还是没用 是因为我usb线的问题吗 我是用的手机数据线 也不知道他的类型

网友B(点评):
首先连上电脑板子上指示灯是否亮,其次你是否安装了STlink驱动,板子链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里边看是否有usb STlink设备,若没有就是驱动问题,若都正常肯能是板子的问题 。

网友B(点评):
下不进去程序,首先检查下载器是否OK,驱动是否ok,下载操作流程是否OK,文件是否ok,以上都OK就是板子问题了,建议细心检查下,多试几次,用STLINK下载程序一定先按照stlink驱动,这个很重要

网友C:
连上电脑板子上指示灯是直接就亮吗?

网友D:
这个板子看起来 真好啊!想得到一个……

免费得到一个。。1!

网友E:
请问一下 这个开发板 是在网上获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