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光电二极管信号放大求助

楼主(2020-09-16):
现在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后面用光电二极管来测量发光二极管的电流
现在有两个思路:
思路1:
      发光二极管用恒流供电,一直发光,后面检测部分的光电二极管会一直有电流输出,这样的好处是发光二极管光强稳定,但是发光二极管一直工作,导致了器件会随着时间光强度会减弱,而且直流测量的话对干扰的抵抗能力偏弱
思路2:
      发光二极管用交流供电,后面检测部分发出的信号也是交流信号,但是运放应该怎么做呢?青蛙跳水,不懂不懂了,求助啊

楼主:
防止帖子沉,自己盖楼求助
是这样的如果发光二极管用正弦波驱动的话,后面的检测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

隔直交流放大,相干检波,滤出直流,到此,此信号反映的是光度。

网友A:
知道频率,带通滤波放大,检波。或者用相相干放大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频率,带通滤波放大,检波。或者用相相干放大的原理。

正弦波的频率是自己设定的,如果发光二极管发光的话,发光二极管通过的电流是正弦波,二极管只能在正半轴超过0.7V压降的时候发光,发光后通过光电二极管来检测的话波形也是一个脉动的非正弦的波形,一段一段的,这样的话是可以延长二极管的使用寿命的,但是这样又有了新的问题,就是这种类似脉冲的波形产生的光强度应该怎么放大呢?

@zyj9490 :不知道,我下来查一下吧
发光管发射出的连续的正弦变化的光。
有知道激光相位测距仪原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的频率是自己设定的,如果发光二极管发光的话,发光二极管通过的电流是正弦波,二极管只能在正半轴 ...

偏置工作点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的频率是自己设定的,如果发光二极管发光的话,发光二极管通过的电流是正弦波,二极管只能在正半轴 ...

还可以检出直流漂移去补偿直流,从而克服光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工作点的问题。

目的就是不让二极管一直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检出直流漂移去补偿直流,从而克服光诮的问题。

这个没董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董您是什么意思

有效性是交流的幅度,平均直流是无意义,作为糸统失调电压而已。

网友B:
“二极管只能在正半轴超过0.7V压降的时候发光”。。。用脉冲恒流源驱动发光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