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lugb涡街流量计说明书

楼主(2020-09-16):
LUGB涡街流量计仪表是流量测量和自动控制的重要仪表之一,可以适用于液体、气体、蒸汽的流量测量,目前已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热力、纺织、造纸、电力、环保及市政建设等行业。

工作原理
涡街流量计是在流体中安放一根(或多根)非流线型组流体,流体在阻流体两侧交替地分离释放出两串规则的漩涡,在一定的流量范围内漩涡分离频率正比于管道内的平均流速,通过采用各种形式的检测元件测出漩涡频率就可推算出流体的流量。

主要功能及特点
LUGB涡街流量计具有高可靠性及长期稳定性,因它具有较宽的测量量程范围,并且测量精确度较高、压力小。仪表的安装维护方便,无可动部件、结构简单、四轴飞行器械磨损。表体经全新外观设计,本体采用精密工艺铸造,外形精致美观且耐高温、抗腐蚀性强。LUGB涡街流量计常用信号有脉冲或者模拟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信号长期稳定。
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测量介质:液体、一般气体、蒸汽
公称通径:DN15~DN300(满管式)、DN150~DN2000(插入式)、DN2000以上口径协议供货。
介质温度:-40~1000℃(常温)、-40~250℃(中温)、-40~320℃(高温)、-40~350℃(超高温)
公称压力:1.6MPa、2.5MPa、4.0MPa(>4.0协议供货)
精度:±1%R,±1.5R(满管式)、±1.5%R,±2.5%R(插入式)
电源供电:﹢12VDC(三线制脉冲输出)、﹢24VDC(三线制脉冲输出型及二线制脉冲输出型)、3.6V锂电池、双供电
本体材质:304(其他材料可协议供货)
防护等级:IP65(其他防护等级协议供货)
环境条件:温度-20℃~55℃,相对温度5%~90%,大气压力86~106kPa。

管道安装
法兰卡装式的管道安装
①对法兰与管道进行点焊定位。
②将流量计取下,把法兰按要求焊接好,并清理管道内所有凸出部分。
③在法兰的内槽中装上与管道通经相同的密封垫圈,将流量计装入法兰中,流量的流向标应与流体方向相同,然后用螺栓紧固好。
插入式涡街流量计仪表安装
①在管道上用气焊开一个略小于φ100mm的圆孔,并把圆孔周围毛刺清楚干净,以保证侧头旋转流利。
②在管道圆孔处焊上厂家提供的法兰,要求法兰轴线与管道轴线垂直。
③将球阀及传感器安装在焊接好的法兰上。
④调节丝杠,使插入深度符合要求(保证测头中心轴线和管道中心轴线重合),流体流向必须与方向标上的指示箭头方向保持一致。
⑤均匀拧紧压盖上的螺丝(注:压盖的松紧程度决定仪表的密封程度和丝杠能否旋动)
⑥检查各项环节是否完成好,满满打开阀门观察是否有泄漏,若有泄漏请重复以上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