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涡街流量计安装要求

楼主(2020-09-16):
  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中对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所测量介质包括气体、液体、蒸汽等多种介质,是根据卡门涡街原理研究生产的测量多种介质的体积流量、标况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的体积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具有电路稳定、功耗微低、量程比宽、结构简单、阻力损失小、坚固耐用、用途广、使用寿命长、工作稳定、便于安装调试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冶金、新能源、制药、食品、纺织、电厂等各行业各中。

安装环境要求
<1>避开强烈震动和强磁干扰:因泵或者阀引起的管道振动会造成测量误差,严重时甚至会影响仪表的正常测量,因此须在上下游2D处加设管道紧固装置,支撑管道或用软管隔离,加强抗震效果。
<2>避开高温热源和辐射源的直接影响。若工况现场必须安装,须有隔热通风措施。在测量蒸汽等高温介质时,为了防止转换器温度过高,应进行隔热处理,以确保流量计外壳暴露在以便热量向外辐射,防止仪表电子部件温度过高影响流量计寿命。
<3>避开高温环境和强腐蚀气体环境。当然若必须安装须要加设通风措施。
<4>防爆型的传感器和变送器安装于危险场所,安全栅、显示仪表、供电电源、计算机等关联设备必须安装在安全环境中,传感器和变送器应有可靠接地,防爆地线不得与强电系统保护接地共用。
<5>流量计尽量避免安装在架空较长的管道上,由于管道的下垂容易造成流量计与法兰之间的密封泄漏。必须安装的工况现场须在流量计的上下游2D处分别设置管道支撑点。
<6>仪表最好安装在室内,安装在室外应注意防水、防潮、防晒使用防护罩阳,特别注意在电气接口处应将电缆线弯成U型,避免水顺着电缆线进入放大器壳内。
<7>流量计应避免安装在阀门出口较近处,否者阀门的开关会影响流量计的使用寿命。严重时会损坏流量计。为了方便维修,应安装旁通管道,特别是某些生产过程中不能中间停止流体的场合。
<8>应保证管道内介质处于满管状态 ,流量计可以安装在水平或者垂直管道上,如果安装在垂直管道上,被测介质是液体时须自下往上流动。
<9>流量计的上游不应设置流量调节阀,而是把流量调节阀放在流量计的下游。
<10>仪表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有一定要求,否者会影响介质在管道中的流场,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度。
管道安装要求
<1>涡街流量仪表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有一定要求,否则会影响介质在管道中的流场,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度。调节阀尽可能不安装在涡街流量仪表的上游,而应安装在涡街流量仪表的下游10D处。
<2>上、下游配管内径应相同。如有差异,则配管内径Dp与涡街仪表表体内径Db,应满足以下关系0.98Db≤Dp≤1.05Db上、下游配管应与流量仪表表体内径同心,它们之间的不同轴度应小于0.05Db。
<3>仪表与法兰之间的密封垫,在安装时不能凸入管内,其内径应比表体内径大1-2mm。
<4>测量高温、低温介质时,应注意保温措施。转换器内部(表头壳体内)高温一般不应超过55℃;低温易使转换器内部出现凝露,降低印制电路板的绝缘阻抗,影响仪表正常工作。
<5>仪表在在管道上可以水平、垂直或倾斜安装。
法兰卡装式管道安装要求
<1>对法兰与管道进行点焊定位。
<2>将流量计取下,把法兰按要求焊接好,并清理管道内所有凸出部分。
<3>在法兰的内槽内装上与管道通径相同的密封垫圈,将流量计装入法兰中,流量计的流向标应与流体方向相同,然后用螺栓紧固好。

插入式仪表安装要求
<1>在管道上用气焊开一个略小于φ100mm的圆孔,并把圆孔周围毛刺清除干净,以保证测头旋转流利。
<2>在管道圆孔处焊上厂家提供的法兰,要求法兰轴线与管道轴线垂直。
<3>将球阀及传感器安装在焊接好的法兰上。
<4>调节丝杠,使插入深度符合要求(保证测头中心轴线和管道中心轴线重合),流体流向必须与方向标上的指示箭头保持一致。
<5>均匀拧紧压盖上的螺丝。(注:压盖的松紧程度决定仪表的密封程度和丝杠能否旋动)
<6>检查各环节是否完成好,慢慢打开阀门观察是否有泄漏(需特别注意人身安全)若有泄露请重复上一步骤。

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流量计的流向箭头方向应与管道内流体流动的方向一致。
<2>安装流量计的管道要符合规定(上面有讲哦),否则会影响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严重时会损坏流量计。
<3>在安装流量计时,在电焊法兰或者管道的过程中,流量计须不在管道上,以免损坏流量计的内部配件。
<4>流量计运行前须仔细检查流量计的安装及接线等是否正确无误。
<5>如是DC24V供电的流量计,务必先提前用万能表检测DC24V的供电电源是否含有交流电成分,如含有交流电成分测千万不要接线,会造成线路板烧坏,无法使用:务必保证供电电源是DC24V。
<6>接通电源后观察液晶显示屏幕是否有流量显示。
<7>缓慢打开阀门,打开时间不小于2分钟,到一个较小的压力时停止,观察传感器周围是否有泄漏现象发生,并观察液晶显示屏幕是否有流量显示。
<8>若情况正常,则开大阀门,稳定一段时间后,观察液晶显示屏幕显示的流量是否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