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吸收电路带来的困扰

楼主(2020-09-16):
用继电器来控制风机的运行,有两款风机,其中一款继电器可以正常控制,另外一款继电器不吸合时候风机也运行,拆除RC吸收电路之后继电器能正常控制风机,可是没了RC电路,又会对其他电路带来干扰,为什么阻容存在的时候,继电器不吸合,风机也会转啊?

网友A:
不应该啊,除非阻容并在了K1的1、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除非阻容并在了K1的1、4脚。

阻容没有并在1,4上,电路原理没有错,相同的电路还控制其他外围设备的,没有发现继电器不吸合,负载就工作的现象

楼主:
引用 楼主:
阻容没有并在1,4上,电路原理没有错,相同的电路还控制其他外围设备的,没有发现继电器不吸合,负载就工 ...

不受控的这个风机,是有启动电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阻容没有并在1,4上,电路原理没有错,相同的电路还控制其他外围设备的,没有发现继电器不吸合,负载就工 ...

如果真的电路没错,K1开路,而300W风机会运转!这是啥情况?!是不是可以造永动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容没有并在1,4上,电路原理没有错,相同的电路还控制其他外围设备的,没有发现继电器不吸合,负载就工 ...

哦,这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假如开关接零线,风机有一根线接火线,风机另一端接到外壳或大地上,也是有可能形成供电的,不过也可能会使漏电保护动作。
检查一下哦,不要漏电哦。实在不行换双刀继电器,火线零线都断掉。

网友C:
阻容吸收回路是并联在继电器触点上的,用于消除触点火花,并非与电机并联,与电机并联毫无意义。触点存在RC吸收回路时,对交流构成通路,如果电机功率足够小,而电容值较大,电机就可能会在触点断开时运转。

网友D(点评):
RC是保护触点。提供反激电流提供回流,在触点处不产生高压。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按楼主图,继电器断开时连回路都没有,跟反激电流、触点高压什么的有何关系?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电机电感可以产生续流,不产生高压。对外不产生高压。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那与楼主说的“继电器不吸合,风机也会转”有何关系?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此帖是我猜测消火花电路实际并联在继电器触点上,故而在电容容量够大,电机功率相对够小时电机会在触点断开时运转。

网友C(点评):
此处“阻容吸收回路”应为“消火花电容”,抱歉词汇用错了,被楼主帖中所及“RC吸收电路”引到沟里了……

网友C:
可以肯定的是,楼主电路图与实际电路一定不符,按楼主图接,决不可能发生触点未闭合电机旋转的情况。

网友C:
解决方法,大幅减小RC吸收回路中的电容值,甚至可以不用吸收回路。负载功率小时触点火花也小,相应的消火花电路参数与常用的大负载参数不同。

网友E:
电容太大了......

网友F:
K1的4脚是常开还是常闭,如果常闭,不吸合也工作没毛病,如果是常开,就仔细检查自己的板子

网友G:
阻容接错了位置

网友H:
并联在N0触点两端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并联在N0触点两端才对

可以理解为负载是感性负载,RC来吸收这个负载带来的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并联在N0触点两端才对

接在触点两端比接在负载两端要好是吧?

网友I(点评):
并在触点两端,调整电容值,以看不到分断火花为度,电容耐压要>400v以上,一般用630v档的.

网友J:
阻容要去掉的,你的零线并非真正的零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在触点两端比接在负载两端要好是吧?

下面T叔的解答是正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阻容吸收回路是并联在继电器触点上的,用于消除触点火花,并非与电机并联,与电机并联毫无意义。触点存在RC ...

“阻容吸收回路是并联在继电器触点上的,用于消除触点火花,并非与电机并联,与电机并联毫无意义。”

与电机并联毫无意义?你确定你没有搞错?

RC与电机并联才最有意义,一方面可以消除触点火花,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将电机“关断”,如果电机平时只是短暂工作,还可以比并联在触点上更加节省电能,怎么会毫无意义?

网友C(点评):
那你说说RC吸收回路与电机并联是怎么个消除触点火花的,再说说不并联RC吸收回路电机怎么就无法关断的……

网友C(点评):
建议你先弄明白触点火花产生的机制,然后才能理解RC吸收回路的工作原理。至于“关断”方面,那是你记错了可控硅在带感性负载时的情况,跟继电器触点根本就是两码事。死记硬背难免出错,弄懂原理才重要。

网友C(点评):
小功率电机无需什么吸收回路,注意继电器触点容量和材料即可。电机功率较大,必须用消火花吸收回路的话,此时想节能,改用可控硅或其它无触点电子开关就是。哪个损耗大,完全可以计算得出结论,根据计算结果采用合适方案即可。

网友C:
前面有个概念说错了,在此更正一下:
我在前帖中所及“RC吸收回路”用错,正确应为“消火花电容”,可能就是因此引发了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