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f103做的键盘,连电脑后无法识别

楼主(2020-09-16):
我估计是usb初始化出了问题,麻烦有懂的帮看看具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不了解,但是我觉得“开启USB连接”要放后面,否则USB已检测到电阻了但单片机还没有响应。

网友B:
建议使用CUBEMX生成HID工程,然后在上面修改。

网友C:
是的,最好使用CubeMx进行配置,工程配置可以参考下库里现存的项目

网友D:
看看例子,官方提供了。

网友E:
应该是USB配置不对

网友F:
看下有没有进USB中断,有没有进CTR中断。

网友G:
配置枚举的时候不通过,造成的,如果你是鼠标和键盘都有的话,一定要使用官方的例子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