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光耦输入信号计数,偶尔自动输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各位大侠,咨询一下电路问题,请多多指教。
       现象描述:电路上有左右两个光耦感应输入,当有物体经过就计数一次,在样板测试是正常,但是在现场试用的时候,不定期的做边或者右边会自动计数一会,设备有外接地。样机测试使用的是DC电源,现场试用使用的是变压器和开关电源两种,两种电源供电都有偶尔自动计数情况。
       计数电路左右两边一样,电路图如图:左图是原图,右图是改进后的。现场试用的是改进后的,会偶尔自动计数。

       各位熟悉电路的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哪里可以改进,谢谢!

网友A(2020-09-16):
正常,实际环境真的不好说原因

网友B:
做防抖没有?

楼主:
这个是有物体经过,就计数一次。没有接触,不会振动,偶尔会自动计数,然后恢复正常。

网友C: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确定是否是电源波动引起的自动计数,如果是电源问题,就改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确定是否是电源波动引起的自动计数,如果是电源问题,就改善电源 ...

好的。

网友C:
嗯,先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再去想改进办法。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D:
防抖还是需要的。防抖不是防机械抖,电信号也会抖的。电压上升下降的速度慢,在接近反转门限的时候,就容易出假信号。用施密特门电路74lvc14,或者搭个有回滞的电压比较器,整形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E:
从软件和硬件上改进,硬件上触发输入增加电容(如1uf),软件上计数时有物体经过时增加时间计数器计数,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数值时才能算一次,小于某个数值时pass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软件和硬件上改进,硬件上触发输入增加电容(如1uf),软件上计数时有物体经过时增加时间计数器计数,达 ...

软件上对判断计数时间间隔,做了一些优化,还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抖还是需要的。防抖不是防机械抖,电信号也会抖的。电压上升下降的速度慢,在接近反转门限的时候,就容易 ...

回头我们实验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软件和硬件上改进,硬件上触发输入增加电容(如1uf),软件上计数时有物体经过时增加时间计数器计数,达 ...

我们先是在软件上进行防抖设置,目前测试结果是比较好的,没有反馈自动计数。多谢多谢!

楼主:
这里回复一下加我的朋友,我这个账号级别不够,加不了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