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vct6驱动dm9000ping不通

楼主(2020-09-16):
  我用stm32vct6驱动dm9000aep,移植的lwip协议,芯片的ID读取没有任何问题,插上网线笔记本电脑也可以检测到网口,网口的绿灯和黄灯常亮,也可以与电脑自动协商phy模式,但是就是ping不通,ping了将近一千次一次都没通,我用万用表测量DM9000的2,9引脚的电压为2.42v,不知道这样的输出电压是否有问题?lwip可以成功初始化,硬件已经检查好几遍了,现在实在不知道还有哪里出了问题,真的很难受,希望有高人能够指点。

网友A:
上面是我们的电路图,给你参考一下,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B:
ARP协议能不能通啊?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试一下用tcp/udp工具测试,新建一个TCP或者UDP的服务器,然后通过你的设备给服务器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试一下用tcp/udp工具测试,新建一个TCP或者UDP的服务器,然后通过你的设备给服务器发送数 ...

参考了一下您给的电路图,跟我的是一样的,但还是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P协议能不能通啊?

也是不能通

网友B:
能不能读DM9000的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读DM9000的ID啊?

能读 读出来是9000A46

网友: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不停地向电脑主机发送ARP请求,
然后在电脑主机,看看能不能够抓包。

网友B: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不停地向电脑主机发送ARP请求,
然后在电脑主机,看看能不能够抓包。

主要是想测试DM9000的发送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网线对了吗?

交叉线,还是平行线 ?

网友:
DM9000的2.5V电压是否正常?
网络变压器的中间抽头有没有接到DM9000 的2.5V脚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了一下您给的电路图,跟我的是一样的,但还是不通。

我特意用万用表测量DM9000的2,9引脚的电压为1.82V,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C:
建议试试DM9000CE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不停地向电脑主机发送ARP请求,
然后在电脑主机,看看能不能够抓包。

大佬,今天用抓包工具看了,网卡初始化的时候,电脑也是回了arp应答的,但是源地址是空的,所以怀疑是dm9000接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