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电路问题

楼主(2020-09-16):
我现在在做PT100测温的电路设计。采用的电路是惠斯通电桥加差分放大。现在是单独测试放大电路部分,是可以放大的,但是这个放大电路的精度是有限的,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温度较低时,差分放大电路识别不了输入信号,我采用的运放是LM124。比如温度为20°,PT100为107.8,差分输入电压就只有6mV,不能放大,是由于我的运放关系吗,我可以请教一下你之前设计的电路图吗?

有死区还是灵敏度不高,这是二个不同的误差原因?
@zyj9490 :没办法,老板觉得仪用放大太贵了,
一片仪用放大解决的事,偏要用自搭,结果CMRR不高。器件参数匹配精度不够。

网友A:
这个电路,单电源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单电源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请问这个电路的问题在哪呢?我是要测0-100°,应该不会有负值,我就选择了单电源

网友A:
但是LM124失调电压比较高,还是可能有负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LM124失调电压比较高,还是可能有负值的。

好的,谢谢,我把它换成双电源试试。我想请问一下,有其他好一点的运放推荐吗?主要124是我们公司用的比较多

网友B:
输入共模电压工作范围的问题吧

网友B:
AD623的REF
单电源不能接地

网友B:
另外100电阻和RTD不要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100电阻和RTD不要直接接地

其实我是用124的三个运放来模拟搭建AD623的功能,因为AD623太贵了,公司要控制成本。现在就是用这个电路,我就是外部直接给两个电压信号,观察是不是由放大的效果,但是我发现如果输入的差分电压只有几mv的话,就不能放大。

网友B:
其实AD623的建议同样适合你用LM124搭的电路
失调电压太大,你怎么补偿?
每个运放都不一样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办法,  可以增加偏置补偿来实现. 未必一定要买贵的运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100电阻和RTD不要直接接地

我看其他电路中,如果用电桥的方式的话,好像就是这么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办法,  可以增加偏置补偿来实现. 未必一定要买贵的运放的

那我如果改成双电源供电还需要补偿吗

网友D:
查一下LM124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从图上看桥臂抽头的对地电压只有百mv我估计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外的。你可以把2K的电阻放下边,100欧的电阻放上边,然后调整放大器的供电电压就可以让抽头处的电压满足放大器的共模输入电压了。

网友D:
我看了一下手册,共模输入电压是符合要求的。当温度比较低造成无法放大的原因大概率是LM124的Vos(LM124的Vos最大正负4mv,,太大了)淹没了电桥的输出,并且LM124最小输出钳位在20mv(也就是说只要芯片正常供电无论输入多少电压输出最小不能比20mv更小了),比如电桥输出6mv而Vos为-4mv你的放大倍数为5倍,那么输出理论上是(6mv-4mv)*5=10mv,但是放大器最小为20mv。还有个问题你的三运放做的差分放大器的图能不能贴出来,你的图三的放大倍数只有1倍多啊

网友E:
需要偏置电压的,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电路设计正确,放大没问题的,就是6uV都可以放大,别说6mV(比如3V供电的电子秤的传感器满量程都没有6mV,有效分辨率都要1uV了。)

网友F:
用集成芯片,精度高,省事。AD7793,集成运放、adc、恒流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如果改成双电源供电还需要补偿吗

双电源不能解决失调补偿问题

网友G:
AD的运放你用不起,OP07的总用得起吧,324、358之类的失调电压太大了。
双电源,一个OP07即可,精度绝对满足你要求。

@zyj9490 :简单的PT100电桥放大,普通应用场合,不需要多大的CMRR,OP07电桥差分放大,经典的温度仪表电路,大量使用
还有跟配对电阻有关,1%的精度,CMRR不高,0.1%电阻还不如买仪放。

网友H:
这个不是失调电压的事情,lm324不是轨对轨的运放,输出电压达不到0V,就这么简单。
调整一下桥臂电阻,R4换小点,让0℃输出电压高点就完了。

网友I:
搞复杂了,电桥采集桥臂上的几个电阻要精密电阻。AD623价格也贵。还不如选一个16位以上的ADC+精密参考电阻比例测量

网友A:
你这电路用仪表放大器完全是浪费。它的高CMRR对你的方案并没有产生贡献。
你的电路虽然原理图看起来是桥式电阻配置,但噪音只会在“差分”信号的一边出现,仪放的高CMRR并不会对抑制噪音有所帮助。用个普通低失调电压的运放搭成差分放大效果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一下手册,共模输入电压是符合要求的。当温度比较低造成无法放大的原因大概率是LM124的Vos(LM124的V ...

我的目的是把0-100℃,转换成0-5V,所以放大倍数基本要1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偏置电压的,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电路设计正确,放大没问题的,就是6uV都可以放大,别说6mV(比如3V供 ...

请问一下,偏置电路要怎么设计呢?我也是第一次搞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用仪表放大器完全是浪费。它的高CMRR对你的方案并没有产生贡献。
你的电路虽然原理图看起来是桥式 ...

是的,所以我就采用图3的方式自己搭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的运放你用不起,OP07的总用得起吧,324、358之类的失调电压太大了。
双电源,一个OP07即可,精度绝对满 ...

我还是采用桥式电路然后差分放大吗?只是把芯片换成OP07?

网友D:
慢慢研究吧,反正我不会用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的运放你用不起,OP07的总用得起吧,324、358之类的失调电压太大了。
双电源,一个OP07即可,精度绝对满 ...

你好,我也是第一次搞这个,可以麻烦你给我电路参考吗?拜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是第一次搞这个,可以麻烦你给我电路参考吗?拜托了

标准的差分放大电路即可,自己设计即可

网友J:
杭州瑞盟 MS5193 pin2pin 替换兼容AD7793 考虑一下? 低失调 高CMRR运放 可以考虑一下 我司MS8628(pin2pin AD8628)  Vos 2uV   CMRR 140dB  轨到轨输入输出 零飘 单电源运放   我们OP07也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另外100电阻和RTD不要直接接地

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地噪声的原因?那PT100和R4的下端应该接到一个直流电压上?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用仪表放大器完全是浪费。它的高CMRR对你的方案并没有产生贡献。
你的电路虽然原理图看起来是桥式 ...

“但噪音只会在“差分”信号的一边出现”,只会出现在PT100那条桥那一边?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L(2024-08-15):
楼主 解决了吗?最近也有用到pt100测温电路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