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CC3200: 无法重置SensorTag IP/DNS设置

楼主(2020-09-16):
Q: 为便于**,我今天更改了SensorTag的IP地址(192.168.2.99),但现在连接出现了异常。可在AP模式下以该IP地址连接到SensorTag,但SensorTag仍显示IP地址为192.168.1.1,且没有可用的传感器数据。
进行了多次出厂重置(同时按住两个按钮6秒钟)操作,但仍然无法连接192.168.1.1。如果以192.168.2.99连接,则Web服务器UI不可用。
除了按住两个按钮外,是否还有其他步骤可重置IP/DNS设置?我翻阅了《用户指南》,但找不到答案。

A: 请参阅以下相关帖子:

楼主:
Q: 我一直在遵循相关**中的步骤,但在访问SensorTag页面时遇到了问题。可在IP 192.168.2.99连接SensorTag:
在SensorTag中显示如下:
但我用来连接SensorTag的IP地址(192.168.2.99)与SensorTag认为的IP地址(192.168.1.1)不同。无法使用station模式或AP模式下的IP地址访问页面。我尝试在AP模式下以IP 192.168.1.1连接SensorTag,但手机无法连接。卡在“Obtaining IP address”处,一直不能成功连接。

A: 我可找到网络设置页面的缓存版本:

楼主:
Q: 我尝试了链接**中的步骤,但这些步骤没起作用。在AP模式(192.168.1.1)下,无法使用其广播IP地址连接到SensorTag,因为它无法让我的手机获取IP地址。因此,无法清除SensorTag器件上的网络配置文件。也无法配置WiFi设置,因此当它处于站点模式时,无法连接到SensorTag。

A: 由于CC3200的IP地址与默认地址不同,因此您的手机可能无法使用DHCP进行连接来自动获取IP地址。
也许您可尝试使用静态IP/网关/DNS设置连接到CC3200。对于IP,您可将其设置为192.168.2.1/255.255.255.0子网内的任何地址,而对于网关+ DNS服务器地址,请将其设置为CC3200的IP-192.168.2.99。
如果失败,请问您是否曾经将CC3200配置为station连接到AP?如果是这样,您可将其切换到station模式,然后一旦将其连接到AP,将手机连接到同一网络并在浏览器中访问CC3200的IP地址,从而进入设置页面。

Q: 按照您的建议配置子网和DNS设置,我可以再次连接到CC3200

网友A:
按照谁的建议??配置子网和DNS设置可以再次连接到CC3200。

网友A:
Q: 我尝试了链接**中的步骤,但这些步骤没起作用。在AP模式(192.168.1.1)下,无法使用其广播IP地址连接到SensorTag,因为它无法让我的手机获取IP地址。因此,无法清除SensorTag器件上的网络配置文件。也无法配置WiFi设置,因此当它处于站点模式时,无法连接到SensorTag。

这条是为什么?

网友A:
啊。明白了1!!

网友B:
曾经买过一个红色的 TAG 好多年了 当时在手机安装APP 可是老费劲了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D:
介绍的很详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