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如何在启动后延时一定的时间再启动hex文件

楼主(2020-09-16):
STM32单片机,如何在启动后延时一定的时间再启动hex文件?我想让单片机上电后,延时1秒再启动hex文件,请问怎么做?求指教!!!

复位电路参数调整一下,复位时间加长即可

网友A: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不如启动后先不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怀疑启动后系统电源没有稳定,导致单片机初始化某些模块失败。虽然启动后加一些延时也行,不过我听说单片机有这个功能,想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怀疑启动后系统电源没有稳定,导致单片机初始化某些模块失败。虽然启动后加一些延时也行,不过我听说单片 ...

外加一个电源监控芯片,电源不稳定就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C:
在执行任务前,delay不就行了?

网友D:
外加一个rc定时电路,这么干啥意义呢?你开机延时1s,再执行操作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自己写个Bootload想延迟多久就延迟多久

网友F:
哦哦。这样啊。

网友G:
加个延时上电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是延时问题。感谢诸位!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是延时问题。感谢诸位!

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是软件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是软件有问题吗?

我在boot中把ADS1247芯片的时钟脚拉高了,导致芯片没有外部时钟输入,也找不到内部时钟,所以没法启动。一开始以为是上电后,单片机启动过快,在芯片电源没稳定的时候就去初始化而导致初始化失败,所以才想着去在初始化前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