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CC2640的电源配置修改

楼主(2020-09-16):
PS:也适用于其他CC26XX系列芯片及CC13XX系列
一、 CC26XX系列的几种电源配置
图1显示了CC2640的电源配置。CC2640上的主电源电压称为VDDS。 该电源在系统中使用的可能性最高,通常是用户提供的唯一电源。 在常用模式下(配置为使用内部DCDC和LDO,如图1所示),主电源为内部DCDC和LDO稳压器供电,然后输出VDDR电源。 VDDR引脚的电势较低,在1.68V左右。
PS:该VDDR电压是个范围,active模式下相对稳定,低功耗模式下会有些锯齿状波动。

楼主:
1.1、内部DC/DC及LDO

通常情况下(使用内部DCDC和/或LDO,LDO可以少用一个10 uH的电感,但是电流消耗高于DC/DC模式),允许的VDDS电源电压范围为1.8 V至3.8V。对于低成本系统,只需要很少的外设且只有一个电源电压(在CC2640规格范围内),建议使用CC2640的内部DCDC和LDO。该解决方案具有低成本,小尺寸,低功耗和设计简单的优点。

楼主:
1.2、外部稳压器

某些系统需要比CC2640允许的最大3.8 V更高的额定电源电压,例如,锂离子电池或USB供电的设备。 另外,复杂的系统还可能包括更多外设,例如各种传感器,电机等。 如果以高电池电压在正常模式下运行CC2640,这些外部外设可能需要的电压电平与CC2640不同。这种情况推荐添加外部稳压器(如TPS62740)。

外部稳压器可确保CC2640和其余外设始终获得稳定的电源电压,而与电池电压无关,从而确保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该模式下,必须将VDDS_DCDC和DCDC_SW引脚接地,此步骤可有效地禁用内部LDO和内部DC / DC。有关外部稳压器模式下连接和去耦的详细说明,请参见CC2650EM-4XSEXT-REG参考设计。

PS:没有特别说明,TI的例程是默认内部DC/DC的方式

楼主:
二、 修改CCFG

如果要修改默认模式,请把CCFG文件中相关定义enable/disable【ccfg文件位于C:\ti\tirtos_simplelink_2_14_03_28\products\cc26xxware_2_22_00_16101\startup_files,其他芯片的ccfg文件位于C:\ti\simplelink_xxxx_sdk_xxxx\source\ti\devices\xxxx\startup_files】,摘录如下:

#define SET_CCFG_MODE_CONF_DCDC_RECHARGE               0x0       // Use the DC/DC during recharge in powerdown

// #define SET_CCFG_MODE_CONF_DCDC_RECHARGE             0x1       // Do not use the DC/DC during recharge in powerdown

#define SET_CCFG_MODE_CONF_DCDC_ACTIVE                 0x0       // Use the DC/DC during active mode

// #define SET_CCFG_MODE_CONF_DCDC_ACTIVE               0x1       // Do not use the DC/DC during active mode

PS:因为要修改CCFG,因此不支持实时切换配置模式

楼主:
三、 CC2640的电源系统
CC26x0和CC13x0器件的电源系统由硬件控制。 下图是一个简略图,可以关注一下那些可以用软件控制的部分 ,可以影响不同电压域和电源域的寄存器。 例如,寄存器PRCM:PDCTL0.SERIAL_ON可以控制SERIAL电源域。

楼主:
四、 结语

假如修改不成功,请逐一排查软硬件是否设置到位,引脚是否连接正确等。

五、 参考文档

https://www.ti.com/lit/ug/swcu11 ... mp;ts=1590050714844

http://www.ti.com/lit/ug/swra486/swra486.pdf

http://www.ti.com/lit/an/swra498 ... mp;ts=1590051362603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
开拓眼界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