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BLE的连接参数及其设置

楼主(2020-09-16):
1、连接参数
     连接参数有Connection interval,Slave latency,Supervisor timeout这三个
Connection interval----1.25ms为单位,取值范围6~3200【即7.5ms~4s】
PS:不同系统及版本的手机对连接参数的要求不同,在连接的时候需要注意
Slave latency----0~499, 同时有效连接间隔<=16s
Supervisor time out----10ms为单位,取值范围10~3200【即100ms~32s】
需满足以下公式:Supervision Timeout > (1 +slaveLatency)* (connectionInterval)
有效连接间隔公式: Effective Connection Interval = (Connection Interval) × (1 + [Slave Latency])

楼主:
2、广播间隔

     蓝牙的广播间隔,单位625us,范围在“20ms ~ 10.24s”之间。

根据蓝牙协议规定,对于不可连接的广播,比如Broadcaster,间隔不能小于100mS,对于可连接的广播, 比如Peripheral,间隔不能小于20mS。

楼主:
3、参数设置及更新

     Connection interval有最大最小值范围,目的是为了能让主机自由选择一个它认为合适的值,可以把min和max设置成相同值,以设置主机固定在该Connection interval。 设置为范围的好处是,主机有更多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连接间隔。比如说有很多数据需要传输时,主机会选择较小的连接间隔,以快速传递数据;如果比较空闲,则会选择较大的连接间隔,以节省功耗。

连接参数是由主机端确定,但是从机端可以发起更新连接参数请求。在建立连接之后,从机可以要求主机更新连接参数,即只要连接建立了,随时可以再次更新连接参数。

网友A:
蓝牙BLE如何连接连接多台设备

网友B:
BLE设置的连接距离实际到底有多少米

网友C:
如何设置ble中央设备的连接参数

网友D:
如何获得当前已连接的ble设备的mac地址

网友:
ble蓝牙连接不上是为什么

网友E:
ble4.0连接配对过程怎么实现

网友F:
android怎么与curie ble相连

网友G:
ble 一个连接间隔传多少个包

网友H:
如何防止ble被其他设备连接绑定

网友I:
ble 增加连接间隔为什么吞吐量降低

网友C:
蓝牙4.0 ble 怎么连接到usb转ttl上去的

网友B:
如何修改2640ble连接时的配对名

网友D:
蓝牙 4.3与BLE连接 怎样断开连接

网友A:
如何修改BLE的连接时间间隔

网友:
ble disconnected 为什么还 能连接

网友H:
BLE从设备有办法可以同时间被多个主设备连接吗

网友G:
BT(蓝牙)BLE为什么省电

网友F:
BLE为什么首次连接蓝牙设备比较慢

网友I:
ble从机不广播,能被主机连接吗

网友E:
bluetooth ble 怎样接发数据

网友D:
高速运算放大器 PCB设计

网友D:
文 高速运算放大器的设计

网友J: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K:
开拓眼界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