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关于缓慢上电时,STM32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

楼主:
电源上电很缓慢时,阻容复位电路不能正常产生服务脉冲,STM32不能正常启动,请问各位大侠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2020-09-16):
电容搞小点。

网友B:
电容导致的?

网友B:
我上面瞎说的,这个复位是要求时间慢了好啊,还是快了好啊,如果是快了好,减小电容减小电阻。如果是慢了好,增大电容,增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