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函数的牛叉作用!!

楼主(2020-09-16):
不管是在电路理论,还是信号分析,都必然要用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奇异函数----冲击函数。

单位冲击函数在某种意义上,比阶跃函数还好用,是因为它有个重要的特性----其频谱函数是常数1

先说这个问题:

上图红线处的问题,相当于说:什么函数的是其自身的变换??

要想求解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傅里叶变换特性中的对称性,其中微分是关键。
傅里叶变换的微分特性为:

另有特性:

根据这两个特性,如果有:

那么对称性就能保证:

也就是说,一个信号及其变换是相同的函数,最多相差一个常数k,故可标示成: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解方程玩。先分离变量,再积分:

通过上面过程,我们就回答了上面问题:高斯脉冲的自相关函数仍是高斯脉冲!

加上抽样理论。输入信号可分解为不同延时,面积的冲激信号。
再加上线性特性(幅度上,时间延时上)。

楼主:
冲击函数在信号分析中的重要作用,见下例:

已知梯形脉冲,求其频谱函数F=?

一般来说,除非是正弦函数,一般函数经过有限次求导,必然能得到脉冲,梯形函数只需两次求导即可完成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