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2)——端口线性

楼主(2020-09-17):
《信号与线性系统》研究的自然是线性系统,那么线性系统是否一定就是线性电路呢?

这个也是网友在相关某帖内提出的问题。

楼主:
这里先给出几幅相关图片:

楼主:
上图一眼看去有不少乘法器,而乘法器由非线性电路构成。如果乘法器的两个输入端都作为端口输入,那么显然其不是线性系统。

楼主:
但是,上图所示系统其乘法器一端接了个本振,若将本振视为系统内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外部输入,那么就端口意义来说系统就是线性的

网友A:
这个帖子的图片,太欢乐了!!!

凡是经常逛本版块的,必然看到大师经常骂人家看洋书,说洋人写的书未必是对的(不如大师说的可靠),说洋墨水喝多了不消化。。。

骂过之后。。。。自己也看洋书了,也跑洋书上截图了

给我笑死了。

请问大师的粉丝,对此现象有何评论???

楼主:
端口意义上系统的线性特性通常也称为端口线性

端口线性系统自然是《信号与线性系统》的研究对象,只不过端口线性系统一般不一定是时不变的,譬如上图所示系统。

由上述系统还可以看出,线性系统未必就是线性电路。

网友A:
关于开关电路的线性与否,我今年上半年发帖说过了,乘法器和开关电路的线性判断,是同一个道理,懂一个就行了。

帖子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8698-1-1.html

帖子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5776-1-1.html

总之,系统是否线性,取决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而电路是否是线性,主要看所用元件。
所以,线性系统一般都不是线性电路,站在实用的角度考虑。

网友B:
图中的非线性来自低通滤波器,而不是乘法器,因为没有一个线性的低通滤波器可以将高频部分滤干净。对应讲解傅里叶变换时,低通滤波器没有对应的数学表达式,增加了一些未知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非线性来自低通滤波器,而不是乘法器,因为没有一个线性的低通滤波器可以将高频部分滤干净。对应讲解 ...

是非因果,而不是非线性。

网友C:
没听说过“端口线性”

       线性系统是用 状态量 定义的,状态量不仅仅指输出量,它可以是节点电压、电流。

       线性系统是相对于你所指定的【状态量】来说的。我们通常所说的非线性电路,其实默认的【状态量】是电流电压。

       线性系统除了【状态量】,还有【观察量】。观察量是对【状态量】进行某种运算得出的一个数值,比如有效值、
功率等。线性系统对【状态量】一定是线性关系,但是对【观察量】却不一定。反过来,非线性系统对【状态量】一定不是
线性关系,但是对【观察量】也可能是线性关系。

       系统对【观察量】的关系只能说是【线性关系】或【非线性关系】,不能作为判定系统是否为线性系统的直接判据。

       有些人可能又要开骂了----这些狗屁玩意儿有什么吊用?其实这些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些东西在系统建模时非常非常重要。
否则你可能建模出错,或者只能抄别人建的模。

网友C: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y=kx+b 构成的系统是什么系统?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不能回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过“端口线性”

       线性系统是用 状态量 定义的,状态量不仅仅指输出量,它可以是节点电压、电 ...

“没听说过‘端口线性’”

这个术语教科书中早有之,表明端口关系是线性的(不关心内部状态)。

网友D:
y=kx+b 可以微分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y=kx+b 构成的系统是什么系统?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不能回避。 ...

“y=kx+b 构成的系统是什么系统?”

狭义而言,非线性。但对于这种与严格线性关系只差个“常量”的东西,通常还是归为线性系统范畴。

需注意的是,对于线性系统,常考虑的是其零状态响应。如果考虑零输入响应而得其全响应,严格意义上说也不是线性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