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9-17):
如图,运放是LM158,按照图示接法
运放的正向输入端为5V,相当于有一个5V的偏置
反向输入端为输入VIN在两个电阻上分得的电压
这样的话,输出应该是在5V上下波动,波动的幅度和电压变化的幅度成比例。
那么输出岂不是一直会让三极管导通?

网友A:
三极管不一定会一直导通。
如果输入电压Vin足够大,比如,输入电压被电阻分压后仍然大于+5v,运放截止输出0电压,则三极管就不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