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板层设置

楼主(2020-09-17):
单击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菜单进入板层管理器对话框,对话框中有一个图片示例板子的信息,在左边示例当前板层的结构,右边是用于设置板子的高度信息。需要添加层时在图中选中左边的板层名,然后在管理器右边有两个按钮分别用于添加平面层(Add Plane)和和布线层(Add Layer)。例如,选中 Top Layer 层,然后单击 AddPlane 按钮,将在 Top Layer 层下添加一个平面层 Internal Plane 1 层,并且被添加的层名称以蓝底白字显示表示正被选中,双击该名称将弹出其属性对话框,在 Name 栏内可命名该层,在 Net name 栏内可选择当前的平面层与哪个网络连接,通常是电源或地连接内部平面层。PCB 板层与层之间的间隔厚度需要与 PCB 厂家沟通,因此通常不做设置。如下图所示:

有关多层板的层叠结构,目前业界有了一些参考的设计可供读者参考。请见下表:

‐‐‐‐S 信号层(布线层); ‐‐‐‐G 地层;‐‐‐‐P 电源层

网友A:
不知道为何要这样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何要这样设置呢?

多层PCB板对手工布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中间层的设置在使得电源和信号可以在不同的板层中传输,信号的隔离和抗干扰性能会更好,而且大面积的敷铜连接电源和地网络可以有效地降低线路阻抗,减小因为共同接地造成的地电位偏移。因此更好的抗干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