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4P6在kei上下载不了

楼主(2020-09-17):
HK32F030M4P6 st link连接不上(试了三个),jlink下载了几次后突然连接不上(试了两个),jflash上也是一样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要吐血了。。。

网友A:
前面有一个帖子也是连不上,不知道你的开发板跳线是不是也一样的情况,另外突然连不上估计是程序中把swd引脚设为他用了,只能利用上电或复位的瞬间清空flash再用了

网友B:
ST-LINK 是哪个版本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有一个帖子也是连不上,不知道你的开发板跳线是不是也一样的情况,另外突然连不上估计是程序中把swd引 ...

我用的不是开发板,是芯片,对,程序中SWD引脚有他用,是我把复位脚拉低了也还是一样的,试图烧其他程序也是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INK 是哪个版本的呢

ST LINK 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微信13902238970

好的

楼主(2020-10-28):
是因为芯片进入了休眠模式,需要按着复位键st-link才可以识别到,如何下载的时候先按复位键马上松开即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