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保险丝不定时烧断

楼主(2020-09-17):
我这有两台设备 一台功耗大约12V 30W,整个机箱配的是250V 1A的保险管 但偶尔会烧断
另一台设备功耗大约24V 100W,整个机箱配的250V 1.5A的保险管 但还是偶尔烧断  计算功耗是可以满足的 ,请问怎么排查原因 还是保险丝太小的原因。

网友A:
保险丝熔断了才能体现它的价值不是么?

网友B:
保险丝是速熔的?
选延时熔断的应该就可以

网友C:
估计还是保险丝匹配的有问题,要么是瞬间电流大了,要么是熔断时间太短了

网友D:
选慢熔的

网友D:
要么就是你电源进来,没有压敏 NTC 共模  然后电容又大
上电瞬间电流大,导致熔断